DSP的GPIO模块CSL库的使用

楼主:
使用CSL库的API函数配置DSP显然比逐一配置寄存器方面且容易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如何使用CSL库把DSP的GPIO4配置成中断模式。

第一步:使能GPIO模块
      使能之前,首先要解除锁,即向PERLOCK寄存器写入0x0F0A0B00,然后把PERCFG0寄存器中GPIO对应位置1。代码如下:

Bool    gpioEn;
CSL_FINS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LOCK,DEV_PERLOCK_LOCKVAL, UNLOCK);

CSL_FINS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CFG0, DEV_PERCFG0_GPIOCTL, ENABLE);

do {
       gpioEn = (Bool)CSL_FEX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STAT0,
                                 DEV_PERSTAT0_GPIOSTAT);
} while (gpioEn != TRUE);

第二步:初始化GPIO模块
CSL_Status                    status;
CSL_GpioContext               pContext;
status   =     CSL_gpioInit(&pContext);

第三步:打开GPIO模块
第四步:使能GPIO管脚作为中断源的功能
第五步:配置GPIO-PIN4的属性:方向,中断触发方式

完整的配置代码如下所示:

/*-----------------------------------------------------------------------------------
 *
 *                     初始化GPIO
 *
 -----------------------------------------------------------------------------------*/
void Init_GPIO()
{
     Bool                          gpioEn;
    CSL_Status                  status;
    CSL_GpioContext             pContext;
    CSL_GpioHandle                 hGpio;
    CSL_GpioObj                 gpioObj;
    CSL_GpioHwSetup             hwSetup;
    CSL_GpioPinConfig              config;
//    CSL_GpioPinNum              pinNum;

    /* Unlock the control register */
    CSL_FINS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LOCK, DEV_PERLOCK_LOCKVAL,
              UNLOCK);

    /* Enable the GPIO */
    CSL_FINS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CFG0, DEV_PERCFG0_GPIOCTL,
              ENABLE);

    do {
        gpioEn = (Bool) CSL_FEXT(((CSL_DevRegs*)CSL_DEV_REGS)->PERSTAT0,
                                   DEV_PERSTAT0_GPIOSTAT);
    } while (gpioEn != TRUE);

        /* Initialize the GPIO CSL module */
    status = CSL_gpioInit(&pContext);

#ifdef SHOW_PRINTF
    if (status != CSL_SOK) {
        printf("GPIO: Initialization error.\n");
        return;
    }
    else {
        printf("GPIO: Module Initialized.\n");
    }
#endif

    /* Open the CSL module */
    hGpio = CSL_gpioOpen(&gpioObj, CSL_GPIO, NULL, &status);
#ifdef SHOW_PRINTF
    if ((hGpio == NULL) || (status != CSL_SOK)) {
        printf("GPIO: Error opening the instance.\n");
        return;
    }
    else {
        printf("GPIO: Module instance opened.\n");
    }
#endif

    /* Setup hardware parameters */
    hwSetup.extendSetup = NULL;

    /* Setup the General Purpose IO */
    status = CSL_gpioHwSetup(hGpio, &hwSetup);

    /* Enable the bank interrupt */
    status = CSL_gpioHwControl(hGpio, CSL_GPIO_CMD_BANK_INT_ENABLE, NULL);
#ifdef SHOW_PRINTF
    if (status != CSL_SOK) {
        printf("GPIO: Command to enable bank interrupt... Failed.\n");
    }
    else {
        printf("GPIO: Command to enable bank interrupt... successful.\n");
    }
#endif

    /* Configure pin 4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on Rising Edge, and
     * configure it as an input, then set the data High (Low->High).
     * Set Trigger:
     */
    config.pinNum         = CSL_GPIO_PIN4;
    config.trigger         = CSL_GPIO_TRIG_RISING_EDGE;
    config.direction     = CSL_GPIO_DIR_INPUT;

    /* configure the gpio pin 4 */
    status = CSL_gpioHwControl(hGpio, CSL_GPIO_CMD_CONFIG_BIT, &config);
#ifdef SHOW_PRINTF
    if (status != CSL_SOK) {
        printf("GPIO: GPIO pin configuration error.\n");
        return;
    }
    else {
        printf("GPIO: GPIO pin configuration successful.\n");
    }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