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中断配置的简单实例

楼主:
中断的配置是与PIE模块的响应机制完全对应的。
对外部中断 XINT1进行配置。
第一步:
基础的初始化之后,对PIE模块进行指定,一般在InitPieVectTable();PIE模块初始化之后进行指定。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XINT1 = &xint1_isr;
 EDIS;
}

第二步:
打开PIE模块的时钟,经过查询中断向量表知道,外部中断XINT1在使能在INT1.4,打开这个中断使能。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XINT1 = &xint1_isr;   //赋予中断地址
EDIS;

IER |= M_INT1;                                   //全局使能INT1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使能INT1.4
EINT;
ERTM;

}

当时我疑惑这个PIEIFR标志位置1去哪里了,其实中断响应的时候它是自动置1的。我们只要开使能使他能够顺利通过就好。
第三步:
就是在我们的中断里面写函数,并在中断里面清楚中断响应标志位PIEACK。

interrupt void xint1_isr(void)
  {
 Xint1Count++;
 GpioDataRegs.GPACLEAR.all = 0x4;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