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和安卓什么区别

楼主:
linux和安卓什么区别

网友:
首先android和linux是两种不同的操作系统,就像Mac OS和freeBSD一样。android系统为了规避linux的版权(GPL的传染性),“彻底”修改了linux内核中的驱动程序层的代码,这样的修改使得硬件厂商不需要开源他们的商业代码,从而绕过GPL协议。这样的修改有违GPL的精神,linux维护人员将android移除了linux的开发分支。如果你对这一做法不理解,可以看看openwrt是怎么来的就知道‘驱动程序’开源后的影响了!

网友:
android只是使用了很少一部分linux核心代码,最核心的一部分而已。所以android的驱动层虽然是开源的,但是编写linux驱动程序和android底层的驱动是不同的两种程序开发。到目前为止没有除google以外的厂家能够开发与android相似的系统。至于“国产”android也只是改改UI而已。充其量也就是个‘马甲’!

网友:
首先通常一个设备包括 bootloader + kernel + rootfs ,而安卓设备 也包括bootloader + kernel + android( hal + framework + app);这里的kernel就是Linux,两者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构建一个完整的设备SDK,需要boot,Linux ,aosp;早期Android是从Linux分支中移除了的,就像楼上所说,有悖于GPL的开源精神,因为部分厂家的HAL层是可以闭源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Android不完全算是开源的,Android在Linux上做了部分的修改,但是整体来说,启动内核之后,才会接下来进行Android启动

网友:
曾经一个同事打过一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大概可以想象的出两个的关系。Linux之于Android有点像Windows之于MS 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