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超导问题

楼主:
假设一个超导体环,利用交变磁场使得该超导环具有磁性,理论上是由于电流循环造成的。假设突然温度升高,这时超导环中的电流会不会把超导体烧毁?

网友:
楼主的超导环 “具有磁性”,亦即存储了一定能量。“温度升高”,猜测楼主的意思是环的超导性消失。环具有电阻后是否会烧毁,要看储存在环中的能量多少。仅仅从环 “具有磁性” 这样的定性叙述,无法定量分析。

是这样的吧?

网友:
超导有一个临界电流密度,考虑维持超低温需要的能源,用于储能还不实际

网友:
超导储能是空芯线圈的电感量起作用,目前经济的强磁也就20特斯拉,储能密度还不如压缩空气。更不要说与化学电池和飞轮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