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509A DSP学习路线

楼主:
step 1:芯片的数据手册(data sheet)

参考资料:sprs205k_TMS320VC5509A Fixed-Point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ata Manual(Rev. K)

此手册为TMS320C5509A定点数字信号处理器的数据手册。本手册分6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介绍芯片的特征参数(片上资源),列出了该芯片上所有的设备资源;

第2章描述了该芯片的内部结构及主要特性,列举了该芯片的引脚排布和各个引脚的功能;

第3章为该芯片的功能概述,列举了该芯片的片上外设及其功能,并且针对部分外设给出了寄存器结构、配置方法及注意事项;

第4章主要介绍了该芯片的硬件仿真支持(JTAG);

第5章介绍了该芯片的电气特性,主要涉及到温度、电压等的阈值以及各种时序,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芯片的时钟电路设计时的注意事项,若用户需要设计PCB板,那么本章为必读内容;

第6章简要介绍了封装等机械参数。

  除了第1、2章为必看内容(概述性的介绍,很简洁),针对不同的应用目的,可选择性阅读。如果是为了绘制PCB板,可以着重阅读4、5、6章;如果是在已有的开发板上开发应用,第3章要求相当熟悉。

  在第3章中详细介绍了该处理器的存储器映射关系(3.1 Memory,3.9 Memory-Mapped Registers)、可配置外部总线(3.5 Configurable External Buses)、GPIO(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Port)、系统寄存器(3.7 System Register)、USB时钟产生(3.8 USB Clock Generation)、外设寄存器描述(3.10 Peripheral Register Discription)、中断(3.11 Interrupts)。

step 2: TMS320C55x DSP外设概述用户指南

参考资料:TMS320C55x DSP Peripherals Overview User's Guide(spru317i)

本手册只针对TMS320C55x DSP家族的片上外设。此手册还处于不断修订当中(This manual is in transition)。许多外设的信息已经被重新修订并且从本手册的章节中移出形成单独的文档。这些单独的文档在本手册的第1章提及,那些仍然留在本手册中的外设信息正处在修改当中并且将来也会被移出去形成单独的文档。

当这些修订全部完成的时候,此手册旨在用作一个指向其他所有单独文档的概述。在有些情况下,本手册中的某些信息被移动到了特定设备(Device-Specific)的数据手册(Data Manuals)当中。

在文中并不是把所有的外设的详细信息都一一详细讲述,而更多的是提供一个相关的索引(或引导),即告诉用户这个系列的DSP包含了哪些片上外设,每一种特定的DSP含有哪些片上外设,各自有什么作用,具体的使用说明可能需要参考另外的专门针对该外设的文档或者特定设备的数据手册,所有关于GPIO引脚和系统控制寄存器的说明也都已经移动到了特定芯片的数据手册中,以上的种种都在本文中给出了说明。

除此之外,文中也针对一些初学者必须要首先知道的要点给出了详细说明,就笔者比较关心的TMS320VC5509APGE数字信号处理器而言比较重要的有:时钟发生器(DSP Clock Generator)、闲置状态配置(Idle Configurations)。其中文内容请参见笔者单独翻译的《TMS320C55x DSP Clock Generator(CN)》和《TMS320C55x DSP Idle Configurations(CN)》两篇文章。

step 3: 编写第一个测试程序

描述:结合step1和step2中学习的内容,利用DSP中的时钟发生器编写一程序,要求能够对输入时钟CLKIN进行倍频后作为CPU时钟,然后再进行分频后通过CLKOUT引脚输出,通过示波器观察CLKOUT引脚输出的信号频率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