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509A学习笔记-学前注意事项

楼主:
a) 安装正确的仿真器驱动,我采用的是合众达的XDS510-USB2.0仿真器,成功安装驱动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后”看到的效果如图,
b) JTAG接口不能插反,如果JTAG插反,电路板中的U10会发热。复习一下JTAG接口吧!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DSP、FPGA器件等。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通常所说的JTAG大致分两类,一类用于测试芯片的电气特性,检测芯片是否有问题;一类用于Debug,一般支持JTAG的CPU内都包含了这两个模块。
一个含有JTAG Debug接口模块的CPU,只要时钟正常,就可以通过JTAG接口访问CPU的内部寄存器和挂在CPU总线上的设备,如FLASH,RAM,SOC(比如4510B,44Box,AT91M系列)内置模块的寄存器,像UART,Timers,GPIO等等的寄存器。(摘自百度百科)
如果JTAG接口插反的话,DSP的TCK,TDI直接接地,相当于有限的电平加在一段导线上,DSP板子上的电压模块功耗增大,所以电压模块U10发热。
一般引脚6悬空,所以,有些工程师在设计JTAG接口时,故意省略掉引脚6上的排针。
当我们拿到仿真器时,如何做才能不会插反呢?仿真器的接口上一般会有一处凸起,而凸起所在的那一侧的插孔插引脚1那排的排针。
c) 正确设置仿真平台。
如果设计采用软件仿真的话:
如果采用硬件仿真的话:
d) ccs3.1需要在设备的property中设置auto-generateboard data file with extra configuration,ccs3.3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