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相信:C8051F58x_59x的官方例程也有错误!

楼主:
见附图一
SiLabs开发环境提供的C8051F58x_59x SMBus例程:F580_SMBus_EEPROM.c;

在编译时,出现错误,见附图二。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没测试?

不敢相信,请大神鉴定!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编译器不认识是什么运算?

+=表示把左边的数加上右边的数的和赋值给左边的数

a+=b等效于 a=a+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不认识是什么运算? +=表示把左边的数加上右边的数的和赋值给左边的数 a+=b等 ...

operand type:操作数类型;

应该是 操作数的问题,不是 运算符的原因。

网友:
见多了就敢相信了,很正常的。毕竟只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