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变态版3线SPI总线实现(DS1302时钟芯片用)

楼主:
如题,  这个是网上所谓的变态版的3线SPI总线:一根时钟线,一根使能线,一根双向IO线.

  一个模块,两个文件:

//spi3.c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spi3.h" /*********************************************************************** 名称:init_spi3 描述:SPI3初始化函数 参数:(无) 返回:(无) 说明: ***********************************************************************/ void init_spi3(void) { SPI3_DIR |= SPI3_SCLK; SPI3_OUT |= SPI3_SCLK; } /************************************************************************** * 函数:向3线SPI总线写入一个字节,低位在前 * 参数:dat - 待写入的数据字节 * 返回: * 说明: *************************************************************************/ void spi3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cx=8; SPI3_DIR |= SPI3_IO; while(cx--){ if(dat&0x01) SPI3_IO_1; else SPI3_IO_0; SPI3_SCLK_0; SPI3_SCLK_1; dat >>= 1; } } /************************************************************************** * 函数:从3线SPI总线读取一个字节 * 参数: * 返回: * 说明: *************************************************************************/ unsigned char spi3_recv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cx=8; unsigned char dat=0; SPI3_DIR &= ~SPI3_IO; while(cx--){ dat>>=1; if(SPI3_IN & SPI3_IO) dat |= 0x80; else dat &= ~0x80; SPI3_SCLK_0; SPI3_SCLK_1; } return dat; }

//spi3.h
#ifndef __SPI3_H__
#define __SPI3_H__

//考虑到外部可能会控制时钟,
//所以我把定义放在这里来了
#define SPI3_IN         P4IN
#define SPI3_OUT        P4OUT
#define SPI3_DIR        P4DIR

#define SPI3_IO         BIT1
#define SPI3_IO_0       SPI3_OUT &= ~SPI3_IO
#define SPI3_IO_1       SPI3_OUT |= SPI3_IO

#define SPI3_SCLK       BIT2
#define SPI3_SCLK_0     SPI3_OUT &= ~SPI3_SCLK
#define SPI3_SCLK_1     SPI3_OUT |= SPI3_SCLK

void init_spi3(void);
void spi3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spi3_recv_byte(void);
#endif//!__SPI3_H__

typedef.h 里面包含了msp430的头文件, 以及一些基本的, 常用的类型的定义, 自己定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