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一种无法下载的情况(TUSB3410 Device)以及对应解决办法

楼主:
最近msp430仿真器出了问题。

    原因是没有耐心.....当 IAR 5.2 提示升级固件后, 我点了确定, 弹出升级进度,但是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一直不动,于是我就把仿真器拔了下来,再插上去发现出问题了。仿真器的名字就不再是 "MSP-FET430UIF - VCP" ,而成了"TUSB3410 Device",而且也不能下载程序。参考一下各个网站上的内容,做个小解释:

    “TUSB3410 Device”对应的 VID(公司代码)= 0451  PID(产品代码)= 3410

    “MSP-FET430UIF - VCP”对应的 VID= 0451 PID=F430

    产品内容本改变了,所以已经不是原来的仿真器了。

    经过各方寻找,给出以下的解决方案:

安装 TI USB EEPROM Burner 软件(在TI USB EEPROM文件夹中), 如果提示安装驱动等,就选择允许。(注意:经过测试,发现只能在xp的系统能够安装,包括以下的步骤都是在xp环境下的,我的事win7 64位的不能用,其他的系统并没有尝试。)

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  TUSB3410 驱动名称是否已经变成 "TI TUSB3410 EEPROMBurner", 如果不是的话, 自定义安装驱动, 并且寻找到软件安装目录下去寻找对应的驱动。

启动 "EEPROM Burner" 软件, 在串口选择中选择 "TI TUSB3410 EEPROMBurner", 下面的容量选择 128K, 之后点选 "Erease EEPROM" 按钮, 之后等待20分钟左右. 等待进度条走到头, 并提示成功的信息窗口。

在文件选择选择"MSP-FET430UIF - VCP.bin" 文件(在MSP-FET430UIF - VCP文件夹中), 点选"Program EEPROM" 按钮, 等待不到1分钟, 等待进度条走到头, 并提示成功信息窗口。

拔掉 USB 连接线, 再次插入 USB 连接线, 这个时候仿真器已经正常了。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手动安装驱动程序, 选择到IAR安装目录下的drivers文件夹里面选择相应系统的驱动,然后会提示成功安装驱动, 此时驱动名称已经从 "TUSB3410 Device"  恢复为 "MSP-FET430UIF - VCP" 了。

    基本上到这里,仿真器就恢复正常了,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更糟糕的情况(我的仿真器没有出现):如果 MSP430F1612 芯片的程序也被更新的情况下, 就需要重新刷固件才行:

启动 "mspfet.exe"(MSPFET BSL文件夹中), 选择菜单中的 "工具" ->"选项" 在右边的 当前适配器中选择 "BSL" 下面的端口选择 TUSB3410 对应的 COM口, 然后确定就行。

选择菜单中的 "文件"->"打开",选择"MSP430F1612 固件.txt"(MSP430F1612 固件文件夹中)。

选择菜单中的 "操作"->"自动", 等待完成即可。

完成后,请拔掉 USB 接口, 再插入 USB 接口。

    到这里仿真器就完全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