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更大额定电流的整流管,可以获得更低的正向压降?

楼主:
我在一本开关电源学习书上看到,“选择更大额定电流的整流管,可以获得更低的正向压降,从而降低整流管的功率损耗。”

我的疑问是,额定功率和正向压降有什么关系,即使有,那也是正向电流越大,正向压降越大啊。我是初学者,望大佬指点一二,谢谢了。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网友A:
额定功率和正向压降可以说没关系,你多留意一下整流二极管的输出曲线,电流越大对应的压降也越大这是对同一管子而言,但是对于额定10A和额定100A的管子来说,输出8A,他的正向压降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理解为占比不一样),可以找两个管子看他们的伏安特性曲线,找同样的输出电流,查看对应的电压降;另外还有一点一般额定电流越大的管子本身的正向压降也会偏低一下(前提是反向击穿电压等参数相当,最好同一品牌的同一系列更明显)

网友B:
使用更大额定电流的整流管,显然PN结的电流密度变小了,当然正向管压降变小。正向管压降变小,功率损耗也变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定功率和正向压降可以说没关系,你多留意一下整流二极管的输出曲线,电流越大对应的压降也越大这是对同一 ...

我也试图找两个管子的正向压降和正向电流关系图对比一下,在网上搜了搜没搜到,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更大额定电流的整流管,显然PN结的电流密度变小了,当然正向管压降变小。正向管压降变小,功率损耗也变 ...

有道理

网友C: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选整流管的时候额定电流并不是越大越好,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选整流管的时候额定电流并不是越大越好,这是为什么呢?

额定值够用,留有余量,能够抗住突发故障,就好。额定电流选得太大,成本会增加,体积重量也会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选整流管的时候额定电流并不是越大越好,这是为什么呢?

从管压降考虑,萧特基整流管压降比普通整流管要小,当然功率损耗也较小。但萧特基整流管耐压普遍比较低,需要承受高反压时并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管压降考虑,萧特基整流管压降比普通整流管要小,当然功率损耗也较小。但萧特基整流管耐压普遍比较低, ...

感谢大佬!膜拜了

网友D:
我觉得是温升小所以管压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温升小所以管压降小

“我觉得是温升小所以管压降小”

PN结压降温度系数通常为负,温度越高PN结压降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是温升小所以管压降小

因为温度越高,PN结压降越小,所以不建议用多个二极管并联来提高电流容量。两个二极管并联,温度较高的那个压降比较小,必定流过较大电流,从而使温度更高。于是,总电流将向一个二极管集中。两个并联的二极管中电流分配不均。

网友:
不推荐并联扩流。

确实需要用,可以用2个封装在一起的二极管,d2pak封装

这种类型二极管结构,是通过同一个散热片散热的的二极管组,

集成起来方式保证并联二极管的工作温度相同。

网友:
开关电源续流二极管并联封装

网友:
二极管在大电流时的压降,体电阻,封装电阻,引线电阻作用相当大。任何封装都不需要刻意注意均流问题,外部引钱阻抗有一点差异问题也不大,20%的差异很少见。具体的电阻分量,从V-I曲线上取点拟合。不要只停留在PN结理论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图找两个管子的正向压降和正向电流关系图对比一下,在网上搜了搜没搜到,谢谢你的解答。

你可以试一下RF107和RF307 这两个一个是1A 一个是3A 不是很明显 但你把两张图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一点点趋势,但是很多时候讲究的是性价比,除非是超大功率输出,不然这点点压降影响不大,再说了电流一大更多的是采用同步整流的解决方案

网友:
“选择更大额定电流的整流管,可以获得更低的正向压降,从而降低整流管的功率损耗。”这句话是错的,或者说是不准确的。

查阅资料发现,额定整流电流If的定义是:在规定+40℃的环境温度和标准散热条件下,元件结温达额定且稳定时,容许长时间连续流过工频正弦半波电流的平均值。

该电流由PN结的结面积散热条件决定。

功率越大的整流管其结面积一般越大。在同一个电路中,流过整流管的电流是一定的,所以选择更大额定功率的整流管,正向压降越小,从而降低整流管的功率损耗。这也是大佬maychang所说的意思。

但这个思路没有考虑额定电流还由散热条件决定。假如两个整流管,其他相同,只是其中一个散热能力强,那么散热能力强的其额定电流大,但两个管的正向压降和正向电流曲线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在相同电路中,其功率损耗是一样的。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和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RF107和RF307 这两个一个是1A 一个是3A 不是很明显 但你把两张图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一点点趋 ...

这句话应该是错的,我不纠结它了。谢谢大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