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4133移植UCOSII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MSP430FR4133移植UCOSII,由于Micrium官网没有该板移植例程,我下载借鉴的是MSP430F5529的例程

平台是CCS 9.3.0,在移植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下:

其中,#define OS_EXT extern;

报错全称是:"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unresolved symbol OSRdyTbl, first referenced in ./OS/os_cpu.obj    UCOS             C/C++ Problem"

想知道为什么会报错?

我的相关文件夹如下:

在Properties中,也将文件夹OS加入了Include Options

网友:
怕沉贴,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帮你顶一下吧,不错的帖子啦。

网友B:
#define OS_EXT extern;

确定有分号?

网友C:
不要有CCS,用IAR开发,例子参考MSP430F5438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fine OS_EXT extern; 确定有分号?

没分号的。这个宏定义是在开头,带分号的话后面会有一连串警告或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有CCS,用IAR开发,例子参考MSP430F5438

是CCS编译器有BU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顶一下吧,不错的帖子啦。

网友D:
经过我的反复测试,MSP430FR4133移植MSP430F5438版本UCOSII应该不可行。

原因是系统任务堆栈太小,SP无法指向外部任务堆栈映像,MSP430FR4133 RAM只有2K,太小了。

不知道用51单片机有没有2K RAM移植UCOSII成功的。

先在这儿插个眼,再试试,如果能用MSP430FR4133移植UCOSII成功会回帖通知一次。

网友:
移植成功了,不是SP的问题,事实上,SP完全不用管栈空间的范围,只要栈空间足够即可。但是还是出现了会卡死的问题。暂不清楚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我的反复测试,MSP430FR4133移植MSP430F5438版本UCOSII应该不可行。 原因是系统任务堆栈太小,SP无 ...

成功被自己打脸

网友D:
之后不会在此贴发文了。有需要交流的朋友加Q:505843601,备注:UCOSII。

仅进行交流,由于在官方代码上做了较大程度的修改,不提供源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之后不会在此贴发文了。有需要交流的朋友加Q:505843601,备注:UCOSII。 仅进行交流,由于在官方代码上 ...

说明官方提供的代码有bu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官方提供的代码有bug吧。

BUG已经全部解决了。应该是没有其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