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教程】CH340 USB转串口芯片驱动安装说明

楼主:
CH340 USB转串口芯片驱动安装说明

目前很多的开发板都使用CH340作为USB转串口的方案,芯路恒FPGA开发板上也提供了一路USB转串口接口,该接口如下图所示:

该USB转串口接口使用一根USB数据线与电脑连接,作为USB转串口功能使用。

1、连接开发板USB到电脑
    使用套件提供的USB数据线,一端插入PC的USB接口,一端插入开发板上的Micro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注意事项:
        安装该驱动时候,开发板可以不供电
        安装该驱动时候,开发板可以不连接USB Blaster

2、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硬件

        当插上电脑后,部分电脑能够自动识别芯片并安装驱动。如果你的电脑没有正确自动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将看到如下信息:

有的网友电脑可能之前已经安装过该芯片的驱动了,所以插上之后会直接在设备管理器的“端口(COM和LPT)”下面显示找到对应的COM口,这样就不需再安装驱动。如果出现的是上述感叹号的内容,请继续执行下文操作。
        另外,如果“端口(COM和LPT)”和“其他设备”中均没有该硬件,请再次确认开发板和PC是否已经使用USB线接到一起了。如果都接好了,考虑使用的USB线是否存在不良。可以尝试更换USB线测试。

3、运行驱动安装包
        在开发板配套资料里面找到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rar文件,解压后,运行文件中的setup.exe文件。
        打开SETUP.EXE,提示INF文件为CH341SER.INF,我们不需要理会(341,340共用的),所以直接点安装即可!!

4、查看驱动安装结果
        安装成功后设备管理器中显示如图所示:

如果提示:预安装成功 则参考安装失败解决办法解决一下即可。
对于WIN8系统,安装失败,可参考此贴: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0/45091.htm

根据用户反馈,有用户反馈安装失败(win10,64位环境),截图如下所示:

后面,只要先点击下UNINSTALL按钮,然后在重新点击INSTALL就可正确安装了,如下图: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U4MzIwfDVlMjY3OTMwMGI3M2QxOWQzNGY3ZTczMGViYjE4MGY2fDE3MzczMTYyMzk%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主流的linux和win10都可以自动识别CH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