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大神解答

楼主:
麻烦,帮忙分析这个电路,AB端输出的信号,电路的功能。

网友:
猜测D1作用是限幅,使R1右端与R2右端之间的电压不会超过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对BAV99这样的硅管和图中所示的电流,大约为0.75~0.8V)。

网友:
上图copy自BAV99说明书。

网友:
至于L1和L2,3.3uH电感在5kHz的感抗几乎可以完全忽略,不必考虑。

网友:
A、B两点之间波形以及A、B两点对地波形,topwon已经在5楼贴了出来。

但这是理想状态下的波形。实际上,交流电源V2对地的分布电容通常不可忽略,而且V2两端对地分布电容往往不等。考虑到V2对地分布电容,A、B两点对地波形可能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