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工具】Visio画时序图组件

楼主:
Visio画时序图组件,实用方法很简单,下载,解压,然后放到一个固定的位置,Visio默认的查找位置为“D:\用户目录\我的文档\我的形状”
然后打开Visio,选择更多形状,我的形状,一般就添加进来了,没有添加的话,点击“组织我的形状”,看看下面有没有vss格式的三个文件,如果有的话,关掉重开就有了。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U4NDk0fDExOTUxNDFlYjU2YTA5OWY2NGYwNzAzMmIyNjE1Yzg3fDE3NDE4NTk3NzY%3D&request=yes&_f=.rar

网友A:
在Visio软件中添加?Visio的版本有要求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Visio软件中添加?Visio的版本有要求没有

同问   我一直在用这个Visio

网友:
我下载来试一下  一会儿看看

网友:
只读是怎么回事 请教一哈

网友:
已在Visio 2016中添加成功, 谢搂主!

网友:
感谢分享。。 这个用起来方便多了哈。。

网友:
顶一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