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连线干扰最小?

楼主:
假设左边是一个麦克风

中间是一个2芯屏蔽电缆,黑线是屏蔽线

右边是放大器

如果屏蔽线比较长,为了防止外界干扰怎么接线抗干扰效果最好?

网友:
愚见以为:A接1,B接2,4接C,5和6一起接D。3浮空。

网友:
按照放大器与信号源共地的原则:A1-4C,B2-5D,3-6浮空或接机壳

网友:
减少干扰采用平衡输出的差分信号传输效果好,但你的放大器非差分输入,最好加一个平衡-非平衡 转换巴伦(也就是一个变压器)

网友:
通常成品MIC外部会有个屏蔽罩,MIC本身的信号线接芯线,屏蔽罩接屏蔽层。在后级输入侧,芯线分别接放大器输入和地,屏蔽层自然也是接地。此种接线可通用于差分和单端两种接法。

网友A:
我认为5楼的接法是最合理的。

另外,首楼给出的放大器电路是错的,电阻的位置不对。

若将放大器改为差动放大器,然后将芯线接MIC和差动放大器输入端、屏蔽层接MIC外壳和放大器地,可能是更好的方案。这个方案中如果MIC没有外壳或者外壳就是一个电极,那么屏蔽层在MIC一侧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5楼的接法是最合理的。 另外,首楼给出的放大器电路是错的,电阻的位置不对。 若将放大器改为 ...

多谢提醒,原理图我改过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5楼的接法是最合理的。 另外,首楼给出的放大器电路是错的,电阻的位置不对。 若将放大器改为 ...

“首楼给出的放大器电路是错的,电阻的位置不对。”

电路怎么有问题呢?你是说应该用差动放大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楼给出的放大器电路是错的,电阻的位置不对。” 电路怎么有问题呢?你是说应该用差动放 ...

是原来的图错了,现在的图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