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000基础学习(6)—— gel文件

楼主:
什么是gel文件?gel文件能干什么?

gel全称General Extended Language,即通用扩展语言文件,gel文件中由类似C语言的代码构成,gel语言是一种解释性语言,gel文件扩展名为.gel;

gel文件用于(1)扩展CCS功能,比如菜单选项等,(2)通过gel可以访问目标板的存储器。

1. gel基本语法——类C

gel函数和gel参数不需要在DSP程序中定义。gel具有C语言的很多相似的东西:函数、return语句、if-else语句、while语句、与C一样的注释方式、#define,这些函数或语句的用法也与C中的非常类似。

GEL函数

funcName(param1 "discription" [,param2 "discription", param3 "discription",...])

{

statements;

}

gel函数中不用声明返回类型和参数类型,但函数中可以使用return语句返回;

参数使用“参数+字符串类型的描述”组成,参数不需要定义,可以是以下的任意一种:实际/仿真的DSP目标板的符号值;数字常量(表达式或常值);字符串常量。

GEL函数调用:通常可以在输入C表达式的任意地方调用GEL函数,也可以在另一个GEL函数中调用GEL函数。GEL函数无法递归调用。

GEL语句

返回语句:

return [expression];

条件语句:

  1. if (exp)

  2. statements 1;

  3. else

  4. statements 2;

循环语句:

  1. while (exp) {

  2. statements;

  3. }

GEL预处理

#define identifier(arguments list)     token-expression

GEL注释

// 注释

/* 注释 */

2. gel特有关键字

menuitem/hotmenu

在CCS v4.2中测试,menuitem添加Scripts菜单下的子菜单项,hotmenu添加menuitem定义菜单项的子菜单项,参考本文后面的例子。

这两个关键字声明的函数都不需要参数,比如

menuitem "Addressing Modes";

hotmenu C27x_Mode()

{

AMODE = 0;

OBJMODE = 0;

}

hotmenu C28x_Mode()

{

AMODE = 0;

OBJMODE = 1;

}

hotmenu C2xLP_Mode()

{

AMODE = 1;

OBJMODE = 1;

}

上面代码将产生如下的菜单结构,

Scripts

-Addressing Modes

- C27x_Mode

- C28x_Mode

- C2xLP_MODE

dialog

向menuitem定义的菜单中添加一个入口子菜单,并在点击子菜单时弹出对话框。

menuitem "MyFunc"

dialog InitTarget(StartAddr "Starting Address", EndAddr "Ending Address")

{

statements;

}

dialog RefreshTarget()

{

statements;

}

slider

添加滑动条,每次移动滑动条都用滑动条上的新值重新调用GEL文件,定义格式如下,

slider param_def(minVal, maxVal, increment, pageIncrement, paramName)

{

statements;

}

3. gel文件的例子

/*

* This GEL file (DSP621x_671x.gel) provides example code on how to

* reset the C6x DSP and initialize the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

* You will have to edit settings in emif_init() to your own

* specifications as the example is applicable to the C6711 DSK.

*

* This file is has minimal functionality and is designed to be used

*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custom GEL files.

*

* Refer to CCS Help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GEL commands.

*

*/

/*

* The StartUp() function is called every time you start Code Composer.

* It should only include functions that do not "touch the hardware" -

* Hardware initialization should be invoked from the OnTargetConnect()

* function or the GEL menu.

*/

StartUp()

{

/* setMemoryMap;

this should be a function to initialize the mem map based

on the particular hardware that is used

*/

}

/*--------------------------------------------------------------*/

/* OnTargetConnect()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fter a target */

/* connect. */

/*--------------------------------------------------------------*/

OnTargetConnect()

{

/* GEL_Reset is used to deal with the worst case senario of

unknown target state. If for some reason a reset is not

desired upon target connection, GEL_Reset may be removed

and replaced with something "less brutal" like a cache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GEL_Reset();

*/

}

OnReset(int nErrorCode){

/* emif_init(); */

}

/*

* OnPreFileLoaded()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utomatically when the 'Load Program'

* Menu item is selected .....

*/

OnPreFileLoaded()

{

CleanCache();

}

/*

* CleanCache()

* Actually Invalidate L1D, L1P, and L2

*/

CleanCache() {

*(int *)0x01845004 = 1;

}

emif_init()

{

/*---------------------------------------------------------------------------*/

/* EMIF REGISTERS */

/*---------------------------------------------------------------------------*/

#define EMIF_GCTL 0x01800000

#define EMIF_CE1 0x01800004

#define EMIF_CE0 0x01800008

#define EMIF_CE2 0x01800010

#define EMIF_CE3 0x01800014

#define EMIF_SDRAMCTL 0x01800018

#define EMIF_SDRAMTIMING 0x0180001C

#define EMIF_SDRAMEXT 0x01800020

/*---------------------------------------------------------------------------*/

/* EMIF REGISTER VALUES - these should be modified to match TARGET hardware */

/*---------------------------------------------------------------------------*/

*(int *)EMIF_GCTL = 0x00003040;/* EMIF global control register */

*(int *)EMIF_CE1 = 0xFFFFFF23; /* CE1 - 32-bit asynch access after boot*/

*(int *)EMIF_CE0 = 0xFFFFFF30; /* CE0 - SDRAM */

*(int *)EMIF_CE2 = 0xFFFFFF23; /* CE2 - 32-bit asynch on daughterboard */

*(int *)EMIF_CE3 = 0xFFFFFF23; /* CE3 - 32-bit asynch on daughterboard */

*(int *)EMIF_SDRAMCTL = 0x07117000; /* SDRAM control register (100 MHz)*/

*(int *)EMIF_SDRAMTIMING = 0x0000061A; /* SDRAM Timing register */

}

上面的gel来自于CCS v4安装目录下ccsv4\emulation\gel\DSP621x_671x.gel文件,上面不仅使用了#define定义寄存器地址,还使用了类似C中的指针对EMIF(外部存储器接口)进行配置。

/******************************************************************/

/* Code Composer Studio supports five reserved GEL functions that */

/* automatically get executed if they are defined. They are: */

/* */

/* StartUp() - Executed whenever CCS is invoked */

/* OnReset() - Executed after Debug->Reset CPU */

/* OnRestart() - Executed after Debug->Restart */

/* OnPreFileLoaded() - Executed before File->Load Program */

/* OnFileLoaded() - Executed after File->Load Program */

/* */

/******************************************************************/

StartUp()

{

/* Initialize F2812 memory map */

GEL_Reset();

F2812_Memory_Map();

/* Enable_DFT(); */

GEL_TextOut("Gel StartUp Complete.\n");

}

OnReset(int nErrorCode)

{

Enable_DFT();

}

/* commented out to avoid execution

OnRestart(int nErrorCode)

{

}

OnPreFileLoaded()

{

}

OnFileLoaded(int nErrorCode, int bSymbolsOnly)

{

}

*/

menuitem "Initialize Memory Map";

/*------------------- F2812 Memory Map, MPNMC=0 --------------------*/

/* */

/* Note: M0M1MAP and VMAP signals tied high on F2812 core */

/* */

/* 0x000000 - 0x0007ff M0/M1 SARAM (Prog and Data) */

/* 0x000800 - 0x000fff Peripheral Frame0 (PF0) (Data only) */

/* 0x002000 - 0x003fff XINTF ZONE 0 (Prog and Data) */

/* 0x004000 - 0x005fff XINTF ZONE 1 (Prog and Data) */

/* 0x006000 - 0x006fff Peripheral Frame1 (PF1) (Data only) */

/* 0x007000 - 0x007fff Peripheral Frame2 (PF2) (Data only) */

/* 0x008000 - 0x009fff L0/L1 SARAM (Prog and Data) */

/* 0x080000 - 0x0fffff XINTF ZONE 2 (Prog and Data) */

/* 0x100000 - 0x17ffff XINTF ZONE 6 (Prog and Data) */

/* 0x3d7800 - 0x3d7fff OTP (Prog and Data) */

/* 0x3d8000 - 0x3f7fff FLASH (Prog and Data) */

/* 0x3f8000 - 0x3f9fff H0 SARAM (Prog and Data) */

/* 0x3fc000 - 0x3fffff XINTF ZONE 7 (MPNMC=1) (Prog and Data) */

/* 0x3ff000 - 0x3fffff BOOT ROM (MPNMC=0) (Prog and Data) */

/*------------------------------------------------------------------*/

hotmenu F2812_Memory_Map()

{

GEL_MapReset();

GEL_MapOn();

/* Program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0,0x800,1,1); /* M0/M1 SARAM */

GEL_MapAdd(0x2000,0,0x2000,1,1); /* XINTF ZONE 0 */

GEL_MapAdd(0x4000,0,0x2000,1,1); /* XINTF ZONE 1 */

GEL_MapAdd(0x8000,0,0x2000,1,1); /* L0/L1 SARAM */

GEL_MapAdd(0x80000,0,0x80000,1,1); /* XINTF ZONE 2 */

GEL_MapAdd(0x100000,0,0x80000,1,1); /* XINTF ZONE 6 */

GEL_MapAdd(0x3d7800,0,0x800,1,0); /* OTP */

GEL_MapAdd(0x3d8000,0,0x20000,1,0); /* FLASH */

GEL_MapAdd(0x3f8000,0,0x2000,1,1); /* H0 SARAM */

/* Data memory maps */

GEL_MapAdd(0x0,1,0x800,1,1); /* M0/M1 SARAM */

GEL_MapAdd(0x800,1,0x800,1,1); /* PF0 */

GEL_MapAdd(0x2000,1,0x2000,1,1); /* XINTF ZONE 0 */

GEL_MapAdd(0x4000,1,0x2000,1,1); /* XINTF ZONE 1 */

GEL_MapAdd(0x6000,1,0x1000,1,1); /* PF1 */

GEL_MapAddStr(0x7000,1,0x1000,"R|W|AS2",0); /* PF2 */

GEL_MapAdd(0x8000,1,0x2000,1,1); /* L0/L1 SARAM */

GEL_MapAdd(0x80000,1,0x80000,1,1); /* XINTF ZONE 2 */

GEL_MapAdd(0x100000,1,0x80000,1,1); /* XINTF ZONE 6 */

GEL_MapAdd(0x3d7800,1,0x800,1,0); /* OTP */

GEL_MapAdd(0x3d8000,1,0x20000,1,0); /* FLASH */

GEL_MapAdd(0x3f8000,1,0x2000,1,1); /* H0 SARAM */

/* Uncomment the map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MPNMC value. */

F2812_Boot_ROM_Map();

/* F2812_XINTF_Zone7_Map(); */

}

/* Map Boot ROM if MPNMC = 0 */

F2812_Boot_ROM_Map()

{

GEL_MapAdd(0x3ff000,0,0x1000,1,0); /* BOOT ROM */

GEL_MapAdd(0x3ff000,1,0x1000,1,0); /* BOOT ROM */

}

/* Map External Interface Zone 7 if MPNMC = 1 */

F2812_XINTF_Zone7_Map()

{

GEL_MapAdd(0x3fc000,0,0x4000,1,1); /* XINTF ZONE 7 */

GEL_MapAdd(0x3fc000,1,0x4000,1,1); /* XINTF ZONE 7 */

}

/* Enable DFT read/write for SARAM blocks */

Enable_DFT()

{

*0x950 = 0x0300; /* M0 */

*0x951 = 0x0300; /* M1 */

*0x952 = 0x0300; /* L0 */

*0x953 = 0x0300; /* L1 */

*0x954 = 0x0300; /* H0 */

}

menuitem "Watchdog";

hotmenu Disable_WD()

{

/* Enable WD override */

*0x7029 = *0x7029 | 0x0068;

*0x7025 = 0x0055;

*0x7025 = 0x00AA;

}

menuitem "Code Security Module"

hotmenu Unlock_CSM()

{

/* Assumes flash is erased */

*0xAE0 = 0xFFFF;

*0xAE1 = 0xFFFF;

*0xAE2 = 0xFFFF;

*0xAE3 = 0xFFFF;

*0xAE4 = 0xFFFF;

*0xAE5 = 0xFFFF;

*0xAE6 = 0xFFFF;

*0xAE7 = 0xFFFF;

/* Read the password locations */

XAR0 = *0x3F7FF8;

XAR0 = *0x3F7FF9;

XAR0 = *0x3F7FFA;

XAR0 = *0x3F7FFB;

XAR0 = *0x3F7FFC;

XAR0 = *0x3F7FFD;

XAR0 = *0x3F7FFE;

XAR0 = *0x3F7FFF;

}

menuitem "Addressing Modes";

hotmenu C27x_Mode()

{

AMODE = 0;

OBJMODE = 0;

}

hotmenu C28x_Mode()

{

AMODE = 0;

OBJMODE = 1;

}

hotmenu C2xLP_Mode()

{

AMODE = 1;

OBJMODE = 1;

}

上面的代码是DSP320F2812的一个GEL文件

结果的一个截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