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tms320c6455烧毁原因

楼主:
开发一块dsp板卡,含有两片tms320c6455,一片xilinx的fpga xc5vlx85-ff668.外设有
(1)IO扩展芯片max6957,5v,通过74lvc16t245和fpga相连;(2)uart,rs-422,直接和
fpga联;(3)dds,ad9850,直接和fpga联,输出通过74lvc16t245变成5v。74lvc16t245
是一种采用双电压供电的总线收发器。(4)adc,直接和fpga连接;(5)dac,直接和fpga
相连接。dac有三种电压,3.3,+/-15v.因为调试电源是5v,所以把dac供电的3.3v也断了(
通过拆掉磁珠),15v不上电。dac的io脚和fpga相连。(6)can,sja1000。通过74lvc16t245
将5v的sja1000和fpga相连。(7)其他外设包括sd卡等,没有焊接。
----------------------------------------------------------------------------------
芯片的供电:5v转的3.3v全pcb使用一个,dsp和fpga 都用;1.0v的fpga核电单独由5v转来;
fpga的2.5v电源是3.3v转来(这个我有成功的板子开发出来)、fpga的flash的1.8v电源是5v转来;
两片dsp的1.8vddrii的电压、1.2v的核心电压都是各自通过pth5000由5v转化而来。电源考虑了
上电时序。dsp的rocketio供电由各自的1.8v转化而来,也是独立供电。dsp之间通过rocketio互联。
----------------------------------------------------------------------------------
板子制作完成后,为保证焊接效果,机器贴片焊接。仅此花了好几千。
-----------------------------------------------------------------------------------
调试:第一个晚上,将pcb上缺少的件自己处理了一下,然后上电,测试了dsp fpga都正常。
千兆网、ddrII、逻辑下载、dsp烧写和boot都正常,电流消耗约2.5-2.8 A之间,dsp加载程序
与否产生电流消耗差别,千兆网启动与否产生电流消耗差别。
第二天调试了整整一天,完成了(1)IO扩展芯片max6957,5v,通过74lvc16t245和fpga相连;
(2)uart,rs-422,直接和fpga联;(3)dds,ad9850,直接和fpga联 三个外设的测试。
中间开开关关,程序烧写擦除,不记得进行了多少次。电流消耗一直正常。
------------------------------------------------------------------------------------
第三天,问题来了。5v上电后,电流正常,短暂时间后(别人上的电,我不在,说不清时间,可
能几十秒)电流突然跳变成10A左右。断电,测试发现: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1)5v和地之
间嘟嘟响,数字只有2(这个值的准确单位可能不能称为ohm,所以就只写数字了),(2)dsp和5v
插座近的哪一个的1.8v和gnd 1.2v和gnd都嘟嘟响,数字都是4-5。
[正常的5v和gnd之间 数字起码要好几百,万用表不会响;1.8v-gnd 显示300-400;1.2v-gnd显示
30-40]。

特别指出:pcb 芯片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即使最后查出短路的245芯片,也没有烧毁的痕迹!
-------------------------------------------------------------------------------------
为解决问题,排除法,拆电容,拆芯片。
      发现:5v的短路拆了某一个0402的电容后由2变成了11;拆到一个74lvc8t245时,发现其5v供电的vcc和gnd有一片的值是11,这个验证了是这个芯片导致的。去除后5v与gnd测量恢复正常。拆掉pcb上的74lvc16t245时发现,所有这个芯片和3.3v相连端的vcc-gnd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都是开路,和5v相连端都是几十到上千。新的芯片的所有vcc和gnd都是开路。也就是说pcb上的74lvc16t245和5v相连接的vcc和gnd有损坏的现象。查电源。0-30v/0-30a的开关型直流电源。电源上电瞬间使用示波器测试,发现:
                    6.5-7v
                  |\
                  | \
                  |  \_______5v__________
         0v_______|上电位置 ,三角形下边长约1s。
使用滑线电阻测量负载变化,电流从0.5a变化到10a,从3a变化到10a,电压波动不大。
在电阻两端并联钽电容330uf多个,模拟pcb板卡的上电系统,测试电流变化时波动不大。
-------------------------------------------------------------------------------------
现在的问题是:
(1)将245损坏的原因归因于电源对不对?是不是初始上电这个尖角导致的?245的极限供电电压是
6.5v。
(2)DSP的1.2v和1.8v怎么回损坏?为什么会发生似乎短路的现象呢?
(3)10A的电流,可能原因是什么?
(4)电容购买时不小心,0402的电容耐压说不清楚,可能是最低的6.3v。这个最多导致5v供电短路,
对1.2 1.8应该不会有影响。我个人的经验,应该是dsp的1.2 和1.8短路。曾经经历过:别人调试我的
板卡通过转接板上电,但是转借板不是管脚一对一关系,烧了dsp板,就是3.3 1.2 1.8都短路。我拆了
所有电容,没有解决问题。

恭请各位大侠、同行、同学、同事、XDJM们发表看法,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因为做了2块,把未用的那一块处理了后上电,正常,到目前为止未发现问题.换了电源,上电

爬坡,下电缓坡都很好.开关电源,几乎没有毛刺.调试中,过几天再写.期望不会发生类似上

面的问题.

===================================================================

兄弟最近弄dsp(第一次接触),开始都挺好,做板,焊接,调试基本都还算顺利,虽然经过了一些小问题,但一直没烧过dsp。现在大部分工作 已经差不多了,到最后联合调试了,突然连续烧了几片dsp,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先描述下我的现象:
dsp的3.3V和1.9V对地,用万用表量,基本处于短路状态,上电后电源芯片和dsp都挺烫的;不过dsp仍然可以仿真debug调试,见鬼了!自己怀疑是dsp内部是分块供电,部分3.3V或者1.9V对地短路了,部分还能用,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

针对这个问题,网上搜了下,估计遇到烧dsp的人挺多了,下面贴一下各位烧过dsp的高人的发言:
-----------------------------------------------------------------------------------------------
1)TMS320F2812上电顺序是,先I/O后内核。

2)板卡和仿真器以及CCS连接调试上电的问题:
1。 首先是仿真器JTAG头与板卡上的JTag链接,
2。 仿真器与PC的USB口或者并口(并口类型的仿真器现在已经不多见),
3。 然后给板卡电源上电。
要这样的操作的原因是很多的仿真器一般是不支持热拔插的(即JTAG头或者仿真器的USB口,在PCB供电的时候拔掉或连接)。可能因为拔插过程中产生的脉冲打坏DSP 芯片或者仿真器本身。
3)关于Flash加密的问题(CCS中烧写插件添加正确版本的FLASH PROGRAM API函数):
command文件. CMD 的配置,程序代码的地址段最好配置的不要离密码地址区域太靠近。
Deviceguanjiao是否存在虚汗;
是否存在供电电源不稳的情况;
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在烧写的过程中会对Flash烧写进去一个随机的动态密码,不知道密码,无法解密的情况。
------------------
实话说,电源我都已经量过,是正确的,内部FLASH空间肯定可以使用,这样说吧,我 做了20套电路板,焊接好后,只有15块可以使用,所以的程序和芯片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应该不存在设置问题,我想知道的是,可以通过量那些管脚来确定是 dsp芯片出问题了,这样我可以直接将芯片换了,免的浪费时间。

**********
--------------------------------------------------------------------------------------------------------
是你的+5V电源有问题,纹波大或上下电时有高压脉冲
是你的+5V电源有问题,纹波大或上下电时有高压脉冲,烧坏了你的DSP内的FLASH, 可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你的电源上下电情况,以前我们也遇到过,当时找来TI的上海办工程师来查,还有一个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也来查过,都没查出问题。
后 来查明是+5电源上下电时有一个 15V 10毫秒的脉冲。就是这个,我们烧了十几片,改正后就再没发生了
------------------------------------------------------------------------
DSP,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调试DSP时,JTAG总是烧坏,很郁闷,现将三次烧坏JTAG和一次烧坏仿真器的经历写下,在短短几个月内,有如此经历,真是痛快.
在下做了一块DSP板,由于第一次接触DSP,所以也特别小心,但是,DSP这东东不好惹,好几次给了我下马威,有的时候还真是怕了.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知难而退?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下,在一次又一次的总结下,我终于将我的DSP程序调的差不多了,板卡硬件也全都调试通过,但是,今天,我的第三块DSP又烧了,检查原因,是JTAG口坏了,但是这一次,我既没有热插拔,又没有干什么非法操作,当我在完全掉电的情况下,我将仿真器的JTAG口插到我的用户板上,我听到一声很小的咔嚓声,这个声音是从仿真器传来的,这时的仿真器只有并口插着,电源掉电,目标板也掉电.这是一个不祥的声音.果然,我插上电源,目标板的电源灯很暗,短路了!打开CCS,无法连接.我心霸凉!!
-------------------------------------------------------------------
各位大侠:
     小弟今天调试SPI模块,用SPI控制DAC7565,来做DA转换,我的程序是烧在RAM当中,当我用仿真器将程序烧好,并按F5全速运行的时候,这时我去测DA芯片的输出波形了,但是这时候DSP的芯片突然非常烫,我断电的时候发现DSP的电源和地已经导通了,而且今天我烧坏了4个DSP,都是这种情况,被老板骂惨了。我以前调片外RAM,定时器,以及SCI通信都是用的这个板子,而且DSP都工作正常,这些模块都调试完成,感觉硬件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能让DSP温度这么高。但是今天一带这个DA芯片就将DSP直接烧的短路。各位帮我想想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会影响?会不会是因为我测波形的时候碰到JTAG口导致突然有松动然后将DSP烧坏?不可能是我程序写的就是会烧坏东西的程序吧?各位给小弟出出主意,先谢过了。
--------------------------------------------------------------------------------------
网上烧过dsp的高人很多,经验也很多,希望有类似经历的高人也介绍下,避免再次烧dsp,都是银子啊

--------------------------------------------------------------

小弟画过几个6203bgnz的板子,用衡浮3输出开关电源(+/-12v、+5v)供电,台式机挂闻亭510仿真器。jtag口的emu0、emu1用20k上拉,tdi用1k下拉,其他直接连接dsp。板子上用pt6943做的DC/DC。以前偶尔会烧jtag口,我误以为是静电等原因,并未重视。这几天频繁烧jtag口。刚焊回来的板子,jtag口各管脚对地电阻均正常,仿真器连接后正常工作,等发现仿真器挂不上时个别管脚对地电阻就只剩下3点几或一点几欧姆了,最频繁的是tdi。请大虾们指点具体原因是什么。以后至少得加个隔离什么的,搞得我都快疯了。

串电阻
在JTAG信号上各串一个33欧姆的电阻;
仿真器也要从板子上取部分电源,所以要保证14-pin JTAG接口送给仿真器的电源不要超过3.3v
注意接地处理...
1、仿真器如果需要外部电源接地,要使用3芯带接地端的插头。
2、电脑的电源要使用3芯带接地端的插头。
3、扳子的供电要使用3芯带接地端[AC/DC]220~输入。
try!
感觉电路有问题
只有RST是下拉的,其他都是上拉,所以你的TDI下拉不符合标准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