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寄存器

楼主:
传说STM32有一个32位的秒计数器,只要电池电量充足就可以累加,我用的器件是STM32F4的mcu,这个32位的寄存器可以被读出来吗?

还有就是,日历功能,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sTime.Hours = 0x0;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SET;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MON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JANUARY;
  sDate.Date = 0x1;
  sDate.Year = 0;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这其中的HAL_RTC_SetTime和HAL_RTC_SetDate函数设置以后,可以被保存到RTC的寄存器中吗?

HAL_RTC_GetTime和HAL_RTC_GetDate函数是不是可以自动计算日期?

网友:
是,你说的都是基本功能。

网友:
日历功能已经搞明白了,现在不知道这个累加的32位寄存器,能不能被读出来?

网友:
lz用的F407,F429?

不知道F4的RTC的精度如何?

网友:
这种RTC的精度一般的应用还可以,当然和外置的比较要稍稍的差一点。如果使用外置晶振32.768K的情况下一个月也就2、3秒的事,这个和晶振、运行环境都有关系。有些质量不好的外置芯片还不如内置的RTC呢。

网友A:
RTC的精度和时钟源有很大的关系,时钟源的不同精度相差很大,内置时钟大于外置独立晶振源。如果要求高的化,可以使用GPS校时,或使用铷钟授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C的精度和时钟源有很大的关系,时钟源的不同精度相差很大,内置时钟大于外置独立晶振源。如果要求高的化 ...

有没有网络?

网络校时可能会更节约成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网络? 网络校时可能会更节约成本

使用GPS模块授时或校时,不需要用网络的,使用串口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GPS模块授时或校时,不需要用网络的,使用串口就可以!

室内设备,gps模块似乎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