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ESP32板风格大家觉得哪一种好

楼主:
做了一个ESP32小板的初步设计,短的没有microSD和锂电池充电功能,其它一样。大家觉得哪一种好?

单选投票 , 共有 4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50.00% (2)
50.00% (2)

网友A:
钽电容是多大的?我看现在有1206的47uF贴片电容,TB散卖3元20个。

要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是多大的?我看现在有1206的47uF贴片电容,TB散卖3元20个。

3216封装,47uf/6.3V。JLC商城是¥0.5

网友:
看你设计的目的是什么,至于设计风格感觉差别不大就在于单面元器件还是双面元器件

网友B:
底板能不能延长一点?esp32模块的天线部位悬空,不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板能不能延长一点?esp32模块的天线部位悬空,不太好看

可以延长,改成黑色视觉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功能强的自然会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ihuntaotie 发表于 2020-2-13 06:43 底板能不能延长一点?esp32模块的天线部位悬空,不太好看 可 ...

印象中,ESP有要求天线附近要有15mm的空间。所以其实主板不应该延长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expert 发表于 2020-2-13 09:51 shihuntaotie 发表于 2020-2-13 06:43 底板能不能延长一点?esp32模块 ...

不布线,不覆铜影响也不大

网友E:
拨码开关用来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拨码开关用来做什么?

作为复位和自动升级功能,参考设计图初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9585-1-1.html

网友F:
我买的板子的样子。天线没有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板子的样子。天线没有凸出来的

延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gbat 发表于 2020-2-15 12:06 我买的板子的样子。天线没有凸出来的   延长一点   ...

这样好点,突出来有可能会造成安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