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RA的项目

楼主:
stm32学了一段时间,用lora做了一个项目。

要求:lora数据加密传输,lora自组网

1.lora自组网

在上位机上将三个Lora的网络编号设置相同。A为主,BC为从机。A为AT模式,BC为透传模式(都是低功耗)

2.采用aes对称加密:解密和加密都是相同的密匙。

 (1) 将数据发送到串口(lora与串口相连接)。主机lora采用AT指令发送数据给从机,将固定部分数据删除(+RCV:2,),解密数据。

 (2)主机给从机发送数据AT指令发送(AT+TXA=N,数据),从机接收后将数据拷贝解密。

3.将固定数据删除(代码)

 for (;str_in[i] != '\0';i++)
    {
           start = i;      /* 这里记录i */
           j = 0;          /* 每次开始比较的时候,子串都从0开始,如果第一个字符相等,
                          那么就接着比较下一个字符,否则进入下一轮循环 */

       while ((str_in[i] != '\0')&&(str_sub[j] != '\0')&&(str_in[i] == str_sub[j]))
       {
           i++;
           j++;
       }

       if (str_sub[j] != '\0')                /* 如果不是子串 */
       {
           str_out[k++] = str_in[start];     /* 将当前比较的这个字符存入结果 */
       }
       else                         /* 如果是子串 */
       {
           count++;
           i--;           /* 因为返回for循环之后,进行下一次循环的时候还要进行i++的运算的 */

       }

网友:
lora用的什么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