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在RISC-V应用中实现MultiZone™安全性|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系列研讨会

楼主:
直播主题: 在RISC-V应用中实现MultiZone™安全性|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系列研讨会 第1场

内容简介:与大家分享了最新的RISC-V安全技术,就如何开发安全应用提出多个实用建议,特别是对缺少存储器管理单元(MMU)的物联网(IoT)设备的安全建议。

直播讲师: 冯逸新

直播FAQ摘录:

1、RISC-V的TEE和ARM的TEE有什么区别?
A:ARM的TEE是基于TrustZone, 实际上是分成了两个区:安全区和非安全区, RISC-V的基于MultiZone,可以分成更多的区,便于划分更细的安全架构,区间切换的速度更快,更简单,并且是开源的
2、安全加密会造成延迟吗??
A:MultiZone是将各任务或模块隔离,并不会造成延迟。如果在通信或其他过程中需要加密,因为有硬件加密引擎,速度也是很快的,几乎不会造成延迟。
3、这个multizone技术只是针对microchip硬件产品的吧?
A:Multizone是用于RISC-V指令集的MCU和MPU架构的,不仅仅限于Microchip的产品
4、支持哪些无线协议
A:PolarFire只是基于RISC-V的SOC,可以通过外加不同的连接方式用于任意的无线协议
5、polarfire soc FPGA是用谁家的通用FPGA?
A:Polarfire SOC FPGA 是 Microchip 自己的FPGA,来源于收购的MICROSEMI
6、这个解决方案优势有哪些
A:PolarFire SOC的优势就是功耗低,支持MultiZone安全,技术支持好。
7、支持哪些编译环境?
A:Polarfire 支持 Libero 集成开发环境
8、RISC-V安全技术适用于那些领域?
A:RISC-V提供的安全机制主要是可以提供多个独立的任务容器,这些容器基本上互相独立,所以当你需要多个应用,而且这些应用需要互相独立的话,可以考虑使用
9、Microchip uses hardware to protect network and web security, store PKI into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it is correct?
A:This is not the topic today, yes, we do have TPM module which can store the secrets.
10、不同zone的固件,必须烧进制定地址吗?如何计算不同zone空间的占用?
A:不同的zone都需要划分不同的地址范围,所以每个固件都会自动分配到指定的zone的地址范围中,当然会烧录到指定地址了。不同zone的地址范围都可以用mulitzone配置器来设置
11、这个方便应用在物联网吗,有相关案例吗?
A:当然可以用在IoT中,国外已经有了RISC-V在一些IoT传感器的应用。
12、这个开发环境和单片机的区别大吗
A:都是使用现有的开发环境,增加了Mulitizone的配置和合成等工具。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MPU的开发环境和MCU的开发的不同吧
13、对中断响应时间有多少影响?相对于直接rtos管理,是不是中断会慢一些?
A:对于中断的执行,可能需要先切换到对应的Zone, 切换Zone的操作大概需要100个左右的指令周期
14、密钥有哪些安全措施及规范
A:今天主要讲MultiZone, 对于密钥的安全,我们也有对应的硬件保护区域,后续会有更详细的资料来讲解
15、静态和动态功耗是怎么定义的?
A:静态功耗是指待机时功耗,动态功耗是运行不同任务时的功耗。
16、microchip关于RISC-V已经有那些成熟的应用案例?
A:目前RISC-V的正式产品还没有发布,但已经有些客户在测试中了
17、C语言中的函数可以直接在API中引用吗?
A:你问的是不同zone之间的api如何调用的吗?不同zone的api调用是通过专用的区域间通信接口来实现的
18、microchip的产线太过丰富,PIC、PIC16、PIC32、MIPS、8051、ARM cortex-XX等等。请问哪一种是主要的发展方向?
A:您上面提到的平台,除了8051,我们在不同的产品线都在持续的研发新产品,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偏好选择不同的平台,我们有持续的技术支持。
19、对于芯片内部安全隔离与目前常用的硬件加密隔离等常用的安全策略有何不同?
A:您提到的硬件加密隔离是指隔离密钥或其他需要加密的数据吗?芯片内部的安全隔离是提供一种机制,保证在运行时各个不同的模块或任务之间的隔离,保证程序运行时的安全,隔离的资源包括任务或模块运行过程中所有资源,如栈,堆,程序空间等。
20、FPGA资源简单介绍都没有么
A:如果需要FPGA 介绍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或参考MICROSEMI 网页
21、是rsicv 架构吗
A:是的,基于RISC-V架构
22、polarfireSOC产品中的RISC-V核心有没有MMU
A:他的内部是PMP(物理内存保护),与MMU类似,但是功能更为强大
23、C程序语言可以直接在环境中识别吗?
A:我们编译环境是支持C语言,主要使用的也是C语言。
24、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代码也是开源吗?
A:我们的安全解决方案很多,有一些是需要NDA才可以开放给客户的,提供给客户的基本上是C代码
25、microchip有RISC-V的产品吗?
A:我们有即将发布的 Polarfire SOC FPGA 其中的CPU 是基于RISC-V
26、MultiZONE目前有具体的商业应用吗?
A:这个具体可以访问hex-five的网站,那上面有比较多的商业应用案例
27、支持那些操作系统?
A:支持Linux和常见的RTOS,如freeRTOS。
28、为什么用RISC-V和FPGA放在一个SoC上?’
A:主要是RISC-V的内核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任务,比如网络等,FPGA可以从事一些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
29、PolarFire SoC的功耗最低是多少?
A:Polarfire SOC FPGA 功耗是变化的,会根据用户的使用资源,P&R的主频,外设,以及SERDES数量不同而不同,整体功耗要不同级别竞争产品有40%~50%降低,我们也提供一个设计工具来获得功耗评估
30、PloarFire SOC产品的资料是公开的么?
A:基本的产品的资料都是公开的,可以在 Microsemi主页上找到
31、polarfire soc FPGA 低功耗在多少?一般FPGA发热情况较多,功耗就 较大
A:Polarfire SOC FPGA 功耗是变化的,会根据用户的使用资源,P&R的主频,外设,以及SERDES数量不同而不同,整体功耗要不同级别竞争产品有40%~50%降低,我们也提供一个设计工具来获得功耗评估
32、polarfire soc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好多?
A:Polarfire SOC 提供给客户比较宽温度范围器件,支持商业扩展温度,工业级,汽车级,军品级,典型工业级TJ为 -40~100
33、目前在官网能下载到polarfire soc FPGA 使用手册吗?
A:可以到Microsemi网站上下载,具体手册我们还在不断更新中
34、这个安全方案有什么认证吗?
A:Polarfire SOC 是唯一具有 CRI 认证的DPA抑制的SOC FPGA
35、polarfireSOC的fpga可用资源在哪里查?
A:在MICROSEMI的网页都有介绍, 可以参考MICROSEMI 主页FPGA部分
36、polarfireSOC是IP发布还是asic发布?
A:Polarfire SOC 是 ASIC发布
37、现在有哪些型号的芯片是用RISC-V架构的?有没有在推的DEMO?
A:所有Polarfire SOC 的i那片都是基于 RISC-V架构的,DEMO 可参考MICROSEMI 网页发布的DEMO
38、底层的算法库提供吗?
A:会提供底层驱动给客户使用,客户可以基于驱动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应用
39、Polarfire SOC FPGA 现在市场应用情况怎么样,编译环境通用吗?编译需要通用吗?
A:Polarfire SOC 目前还在内部测试阶段暂无市场应用,编译环境支持 Softconsole 和 Libero SOC 软件开发
40、polarfireSOC支持那些综合工具?如:quartus
A:Polarfire SOC 综合集成在 Libero12.x 工具中,实现电路高效综合
41、RISC-V有相关的开发环境么?
A:基于 Polarfire SOC 的RISC-V 可以用MICROSEMI 的 Softconsole 开发环境开发
42、PolarFire SoC covers 医疗保健、云服务连接、支付系统和有更高安全性要求的多种应用领域?
A:完全可以覆盖
43、Polarfire soc ;FPGA电源电压范围多少?对电源精度有什么要求?
A:Polarfire SOC FPGA可以支持  1.0V/1.05V 内核电压以及 1.2 ~3.3V 多电压标准BANK IO
44、polarfireSOC的fpga可用资源在哪里查?www.microsemi.com 搜索polarfire
A:参考网页:https://www.microsemi.com/product-directory/soc-fpgas/5498-polarfire-soc-fpga#product-family
45、安全加密有电源相关的外设么?
A:暂无电源相关加密
46、IOT的100多个程序库在哪里找到?链接地址能提供一下吗?
A:暂无链接
47、Polarfire soc ;FPGA电源电压范围多少?对电源精度有什么要求?FPGA电源电压要求通常是3% ,FPGA 是多电压供电,从1V 到3.3V
A:一般要求在 VDD 1.0/1.05 的正负30 mV以内,Bank 电压支持 1.2~3.3V 多电压标准
48、针对FPGA可以提供哪些级别的应用的选择,比如工业级?
A:可以提供: 扩展商业级,商业级,工业级,汽车级 和军品级
49、芯片最大运行速度是多少,温度范围是多少?
A:Polarfire SOC  RISC-V CPU 支持主频为 667 MHz, 支持工业级 -40~100°
50、不同FPGA之间的代码移植方便吗?占用的资源怎么样?
A:不同FPGA代码移植主要取决于客户是否采用其他FPGA厂商的IP,如果没有用到其他厂家的IP,移植起来就比较方便多了
51、PUF怎么用?重新上电后值会变化吗?包括电压不稳的情况
A:PUF的使用可以参考Polarfire SOC Security 手册,
52、fpga的GTH资源多吗,有多少BANK
A:Polarfire SOC FPGA 支持 4 - 20 Lanes,  纯FPGA 最大可以支持 24 Lanes
53、提供源代码么
A:绝大多数提供源码,但视情况而定
54、芯片最大运行速度是多少,温度范围是多少?Polarfire SOC CPU 在600Mhz 左右,FPGA 速度依赖于设计, 通常设计逻辑在300Mhz 左右
A:Polarfire SOC  RISC-V CPU 支持主频为 667 MHz, 支持工业级 -40~100°, FPGA 的频率取决于用户的设计
55、PloarFire SOC产品是否提供硬件和软件资料,能够快速上手吗?
A:可以
56、有用于内外网隔离的方案吗
A:暂无完整方案,我们仅提供器件上的支持
57、密钥缓存在本地设备上安全吗?
A:视情况而定,一般来说不安全,软件的漏洞或者旁路攻击会暴露密钥信息,
58、PolarFire SoC功耗比其它同类产品低多少?实际应用上面还要不要散热处理?
A:Polarfire SOC 功耗比同类产品低 40%-50%,要根据实际项目情况来确定是否加散热处理
59、fpga规模大概是什么量级
A:Polarfire SOC 最大支持461K LES
60、Can you share the presentation slides and related Microchip open-source code and documentation?
A:the slides will be published on the EEWorld's website, and some other material can be found on Microchip's web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