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内部结构小介绍

楼主:
我们在使用光电开关的时候,通常在使用手册上会看到传感器的工作原理为BGS,那么BGS是什么呢?它是依赖于什么工作的呢?今天小编就带大家一起学习学习。

所谓的BGS原理英文全称是background suppression 即背景抑制的意思,所谓的背景抑制就是指传感器工作时可以设定其开关的触发点,当被测物处于动作范围以外时(即处于背景处时),无论被测物的颜色有多亮或者反广性有多高,传感器都不会动作。即BGS原理的传感器可以有效地抑制黑白色差(黑白漂移)。

光电传感器三角测量原理详解

BGS内部图

那么什么是黑白色差呢?简单的说就是普通漫反的传感器,比如你设定时学习的是黑色物体,假定设定黑色目标物的感应距离为50毫米,那么当传感器检测白色的物体时实际动作距离可能会达到80毫米,这种传感器适合于在暗色的物体中寻找白色的物体,但是当用于生产中检测不同颜色的物体到位检测时,这个有黑白色差的普通漫反射就不可以了。此时就需要BGS原理的了。

背景抑制漫反射原理使用的基础是三角测量原理。使用这个原理的传感器也有两个镜头,,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在其检测物体反射回的光的时候,不仅可以检测返回的光的强度,还可以检测返回光的角度,如下图所示:在光线发射方向上,不同位置处目标物反射的光打到接收镜头上的角度是不同的,这个接收镜头是个聚焦透镜,会把同一位置反射回来的光聚焦到接收芯片上的某一点,也就是说,芯片上聚焦点的位置其实反映的是被测物位置的信息。这个时候,芯片会把位置的信息变换为电信号给到处理器。一般情况下,开光量的传感器和测距类的传感器都有用到三角测量原理的,不同的是开关量的传感器接收芯片是比较粗糙的二极管阵列,而测距类的传感器接收芯片是CCD芯片或者CMOS芯片。

综合来说,BGS原理的传感器采集的是物体的距离信息,而与物体的表面反光度关系不大。

网友:
三角测量原理是基本测试原理

网友:
三角测量有相关的资料介绍吗?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