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对其所接的液晶屏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比如哪个引脚必须作什么功能用

楼主:
带液晶驱动的单片机对其所接的液晶屏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比如哪个引脚必须作什么功能用

网友:
哪家单片机呢,不错么

这样把LCD驱动电路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单片机呢,不错么

这样把LCD驱动电路都省了

msp430

网友:
要看屏是什么接口的, 如屏是MCU接口的,如I8080的,那一般的MCU用IO模拟都可以用。

如是RGB  TTL 或LVDS接口的,中间最好加个瑞佑的专用液晶控制IC来搭配使用,

如MIPI或其它的,就看具体平台了,屏的接口太多了,不好一一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