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鲜橘子皮得到的能量是正的还是负的?

楼主:
把鲜橘子皮扔炉子里

开始的时候它会吸热变干

然后燃烧再释放热量

如果用这种燃烧鲜橘子皮的方法来取暖最终目的能实现吗?

网友:
恐怕要看你投到炉子里面的鲜橘子皮含水量有多少,以及干橘子皮的燃烧值。

网友:
应该是负的。。。

假设法和最大值法并用:

     假如是正的,又有很多鲜橘子堆在一起,一旦引燃,富余的热值越来越多,那么火会越烧越旺!

但是这个结论明显不成立,结合常理来看,用打火机点燃都很费事,更不要说点然后支持其独立燃烧了。

  用木材的反例对比一下,同样是一大堆木材,一旦引燃就很难扑灭了,比如澳洲森林大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负的。。。

假设法和最大值法并用:

     假如是正的,又有很多鲜橘 ...

不要想当然

网友:
思维实验了解一下

y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思维实验了解一下

2楼的说法2分钟解除问题,蒸发热和燃烧值是初中学的,橘子皮含水量在农科网站可查。基本常识都不懂的话,啥思维试验也就是空中楼阁

y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的说法2分钟解除问题,蒸发热和燃烧值是初中学的,橘子皮含水量在农科网站可查。基本常识都不懂的话, ...

建议你发2分钟给个具体结论,试试看

我查了下,相关网站还真没有“橘子皮”的含水量,那是不是要现测一下才能回答,橘子种类也不少,再来个系统对比啊。。。

ps. 橘子(去皮)的含水量倒是有,90%以上

 再说,我前文说了“结合常理来看,用打火机点燃都很费事,更不要说点然后支持其独立燃烧了”,这个是有事实依据的,几年前我亲手用打火机烧过

看题主发在这个版块,本来就是聊聊笑笑的话题,看看笑笑就好就好

网友:
你这是像要吃陈皮节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发2分钟给个具体结论,试试看   我查了下,相关网站还真没有“橘子皮”的含 ...

打火机点不然的东西那实在太多了,刚砍下来的大树,一堆面粉,一堆铝粉,甚至是飞机的航空煤油。。。这就是你的思维实验?

数据:100度水蒸发热=2.5KJ/g, 热容量0.0042KJ/g.K

干燥物都含有一定水份,比如国标商品包装大米的含水量为14.5%,秸杆含水量约15%,与陈皮加工业的成品标准差不多。陈皮与秸杆的主要成份都是纤维素,在未有准确数据之前,暂时考虑二者燃燃值相等。即新鲜橘皮的燃燃值为3750KJ/kg, 而1KG橘皮含水783克,从10度的液态完全变成100度的水蒸气需要的热值=783*(0.0042+2.5)=1961KJ。

初步结论:由于鲜橘皮的燃烧值3750KJ/KG大于所含水份的蒸发热值,故一块橘皮丢进火炉中,对取暖效果可加分。如果设计合理的燃烧床,只要实现点然条件,大量的新鲜橘皮可单独产生持续燃烧获得热能。

验证:所有燃料的燃烧值可用燃燃值测量仪进行测定,个人无此条件。

解决普通科学问题的办法已经非常成熟,如果连基本的分析都无法做的话,光是坐着想是没有成绩的。

网友:
如果仅仅是用于采暖,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达到节约主燃料的目的,可以重新布置烟道,含水量很大的副燃料蒸发带走的热能,在烟道中凝结为水的过程中辞放出来。那么副燃料中干物质就完全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说法2分钟解除问题,蒸发热和燃烧值是初中学的,橘子皮含水量在农科网站可查。基本常识都不懂的话, ...

又来了,不是小学学的,就是初中学的。
算是服了,无论那个方面,不是懂,而是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维实验了解一下

知足吧,打住,
说别人都是小学
这次是初中学的,已经高看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火机点不然的东西那实在太多了,刚砍下来的大树,一堆面粉,一堆铝粉,甚至是飞机的航空煤油。。。这就 ...

算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结合你给的数据

1kg 鲜果 = 0.783kg 水 +  0.217kg 干皮

那么,燃烧放热 = 0.217 * 3750 = 813.75 kJ

水分汽化吸热 =0.783 * (4.2*90+2260)= 2066 kJ,即使按你给的数值1961 kJ

明明是吸热大于燃烧热啊???

网友:
我听说这种东西有很多的妙用,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以后把百度的东西花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算错了,还是我理解错了?!   结合你给的数据 1kg 鲜果 = 0.783kg 水 +  ...

干燥的秸杆燃烧值15000KJ/KG,而非3750KJ/KG,你好好看9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燥的秸杆燃烧值15000KJ/KG,而非3750KJ/KG,你好好看9楼

有理有据,佩服!

没想到小小果皮竟然也有这么多热量,和日常中的直观感觉差挺多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理有据,佩服!   没想到小小果皮竟然也有这么多热量,和日常中的直观感觉差挺多啊,学习了 ...

世界万物都会发挥自己的热量,只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去认真的注意和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燥的秸杆燃烧值15000KJ/KG,而非3750KJ/KG,你好好看9楼

研究的这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