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4Z100操作流程

楼主:
BQ34Z100是TI的一款1s 至 16s Impedance Track 电量监测芯片

先了解一下BQ34Z100的数据手册一些关键数据资料

数据表

带有 Impedance Track™ 技术的宽范围电量计 数据表 (Rev. A)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BQ34Z100

BQ34Z100的封装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部分的关键参数

查看详情

查看详情

BQ34Z100的时序图

查看详情

网友:

第一校准:

1、设置增益:

查看详情

1.1检测电阻是10mohm,把CC Gain与CC Delta 设置成20mohm.

2、校准:

查看详情

2.1、操作流程:CC Offset->Board Offset->Current

2.2、电流用1A,写入校准电流是500ma,取校准电流的1/2。

网友:
第二:CHEM-ID选择

1电池先采用0.5C恒流,恒压把电池充饱

2静置2小时

3连接EVM板,自动log DataRAM数据,间隔为4s一次

4开始用0.1C电流放电,一直放到2.8V

5静置5小时

6将以上的log的数据保存下来用MATHCAD程序计算CHEM_ID(软件哪里下载)

7通过bqCONFIG/EVSW/Gauge studio相应界面下载CHEM_ID

第四:循环学习和导出量产文件

1、确认已经设置好相关的参数以及进行校准和CHEM_ID选择才可以进行此步骤,发送命令0x41复位,导出DFI文件或者SENC文件备用

2、准备好一个放空的电芯(电压在3.0V-3.3V),静置5小时

3、连接板,发送0x0021命令使能IT算法,建议自动记录Data RAM数据(4s间隔)Data FLash数据(10分钟间隔)

4、按照正常充电过程将电池充饱,然后静置2小时,再按照0.2C电流进行放电到截止电压,再静置5小时,确保update status的数值为0x06

5、导出DataFlash的gg文件,用记事本打开修改Update Status为0x02,Cycle Count为0

6、导入之前备份的DFI或者senc文件,然后再写入修改后的gg文件

7、生成DFI,dffs文件

网友A:
7,不之后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不之后如何操作?谢谢

这是电池的量产文件

进行批量生产时烧录用

网友:
DFI包含了电池的所有参数,一般是电池厂家量产烧录时使用

DFFS文件一般是系统端电量计通过I2C对电量计参数进行配置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