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库中有没有RTC_SetCounter函数

楼主:
我在STM32的HAL库中找了好长时间的RTC_SetCounter函数,也没有找到。这个函数是不是操作32位秒累加寄存器的。

用HAL如何操作RTC_CNTL,RTC_CNTH这两个寄存器。

网友:
rtc .Instance-> 结构里是寄存器,不知道你32什么型号和cube版本

网友A:
  RTC_TypeDef               *Instance;  /*!< Register base addres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_TypeDef               *Instance;  /*!< Register ...

STM32L431 HAL CUBE 5.4.0版本。在“stm32l431xx.h”文件中没有发现 RTC_CNTL和RTC_CNTH两个寄存器。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TR;          /*!< RTC tim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0 */
  __IO uint32_t DR;          /*!< RTC dat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4 */
  __IO uint32_t CR;          /*!< RTC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8 */
  __IO uint32_t ISR;         /*!< RTC initialization and status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0C */
  __IO uint32_t PRER;        /*!< RTC prescaler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0 */
  __IO uint32_t WUTR;        /*!< RTC wakeup timer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4 */
       uint32_t reserved;    /*!< Reserved  */
  __IO uint32_t ALRMAR;      /*!< RTC alarm A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1C */
  __IO uint32_t ALRMBR;      /*!< RTC alarm B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0 */
  __IO uint32_t WPR;         /*!< RTC write protectio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4 */
  __IO uint32_t SSR;         /*!< RTC sub secon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8 */
  __IO uint32_t SHIFTR;      /*!< RTC shift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2C */
  __IO uint32_t TSTR;        /*!< RTC time stamp tim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30 */
  __IO uint32_t TSDR;        /*!< RTC time stamp date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34 */
  __IO uint32_t TSSSR;       /*!< RTC time-stamp sub secon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38 */
  __IO uint32_t CALR;        /*!< RTC calibratio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3C */
  __IO uint32_t TAMPCR;      /*!< RTC tamper configuratio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0 */
  __IO uint32_t ALRMASSR;    /*!< RTC alarm A sub secon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4 */
  __IO uint32_t ALRMBSSR;    /*!< RTC alarm B sub second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8 */
  __IO uint32_t OR;          /*!< RTC option register,                                       Address offset: 0x4C */
  __IO uint32_t BKP0R;       /*!< RTC backup register 0,                                     Address offset: 0x50 */
  __IO uint32_t BKP1R;       /*!< RTC backup register 1,                                     Address offset: 0x54 */
  __IO uint32_t BKP2R;       /*!< RTC backup register 2,                                     Address offset: 0x58 */
  __IO uint32_t BKP3R;       /*!< RTC backup register 3,                                     Address offset: 0x5C */
  __IO uint32_t BKP4R;       /*!< RTC backup register 4,                                     Address offset: 0x60 */
  __IO uint32_t BKP5R;       /*!< RTC backup register 5,                                     Address offset: 0x64 */
  __IO uint32_t BKP6R;       /*!< RTC backup register 6,                                     Address offset: 0x68 */
  __IO uint32_t BKP7R;       /*!< RTC backup register 7,                                     Address offset: 0x6C */
  __IO uint32_t BKP8R;       /*!< RTC backup register 8,                                     Address offset: 0x70 */
  __IO uint32_t BKP9R;       /*!< RTC backup register 9,                                     Address offset: 0x74 */
  __IO uint32_t BKP10R;      /*!< RTC backup register 10,                                    Address offset: 0x78 */
  __IO uint32_t BKP11R;      /*!< RTC backup register 11,                                    Address offset: 0x7C */
  __IO uint32_t BKP12R;      /*!< RTC backup register 12,                                    Address offset: 0x80 */
  __IO uint32_t BKP13R;      /*!< RTC backup register 13,                                    Address offset: 0x84 */
  __IO uint32_t BKP14R;      /*!< RTC backup register 14,                                    Address offset: 0x88 */
  __IO uint32_t BKP15R;      /*!< RTC backup register 15,                                    Address offset: 0x8C */
  __IO uint32_t BKP16R;      /*!< RTC backup register 16,                                    Address offset: 0x90 */
  __IO uint32_t BKP17R;      /*!< RTC backup register 17,                                    Address offset: 0x94 */
  __IO uint32_t BKP18R;      /*!< RTC backup register 18,                                    Address offset: 0x98 */
  __IO uint32_t BKP19R;      /*!< RTC backup register 19,                                    Address offset: 0x9C */
  __IO uint32_t BKP20R;      /*!< RTC backup register 20,                                    Address offset: 0xA0 */
  __IO uint32_t BKP21R;      /*!< RTC backup register 21,                                    Address offset: 0xA4 */
  __IO uint32_t BKP22R;      /*!< RTC backup register 22,                                    Address offset: 0xA8 */
  __IO uint32_t BKP23R;      /*!< RTC backup register 23,                                    Address offset: 0xAC */
  __IO uint32_t BKP24R;      /*!< RTC backup register 24,                                    Address offset: 0xB0 */
  __IO uint32_t BKP25R;      /*!< RTC backup register 25,                                    Address offset: 0xB4 */
  __IO uint32_t BKP26R;      /*!< RTC backup register 26,                                    Address offset: 0xB8 */
  __IO uint32_t BKP27R;      /*!< RTC backup register 27,                                    Address offset: 0xBC */
  __IO uint32_t BKP28R;      /*!< RTC backup register 28,                                    Address offset: 0xC0 */
  __IO uint32_t BKP29R;      /*!< RTC backup register 29,                                    Address offset: 0xC4 */
  __IO uint32_t BKP30R;      /*!< RTC backup register 30,                                    Address offset: 0xC8 */
  __IO uint32_t BKP31R;      /*!< RTC backup register 31,                                    Address offset: 0xCC */
} RTC_TypeDef;

网友A:
那应该是没有,你再兑一下手册,这个型号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没有,你再兑一下手册,这个型号我没用过

谢谢,我看了STM32F407和STM32G431的寄存器定义都没有。不知道是为什么呀。我是用串口配置时钟,但是只知道从2000年到现在时间的秒数,不想自己计算时间和日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