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PCB布线是双面严格交叉

楼主:
我看到有些PCB的布线是严格的双面交叉,这样有什么目的吗?

就象这张图,Top是水平的,Button是竖直的。

网友:
你不交叉,根本就布不开的,你不信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对于低速信号(微弱信号除外),你爱怎么布线就怎么布,一般影响不大,但对于高速信号或者有强弱限号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信号之间的串扰,以及外界信号对内部的影响,这时横平竖直就比较重要了,但也不是一味的追求横平竖直,过多的过孔对高速信号影响非常大!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只有两层板,走线比较多,再加上布局不合理如果不采用横平竖直你根本就没办法把线路铺好

网友:
电路板是从单面板(绝缘板仅一面有铜箔)、双面板(绝缘板两面都有铜箔)逐渐发展起来的。

单面板,理论上存在布线布不通的情况。

双面板,只要板子一面线条均水平,另一面线条均竖直,理论上总可以布通。

网友:
既然称之为“是严格的双面交叉”

可以看得到,用的过孔也挺多,怀疑是自动布线

网友:
这样的布线,在早期的插件时代很常见。我看到过286电脑的主板和386的主板都有这样布线的,但是“486”之后的主板就不常见了。所以怀疑这种布线应该不适合速度高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