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板”+在STM32F7DISC上重玩micropython(1)

楼主:
因为这次新冠,难得有机会窝在家里,将以前的STM32F7DISC找出来,重新运行micropython,给大家参考。

虽然以前介绍过在STM32F7DISC开发板上使用MicroPython,但一个原因是以前的帖子是基于旧版本的micropython,而去年micropython有了很多重要更新,功能有了增强。另外就是使用板载的LCD和触摸屏功能。micropython官方固件只提供了STM32F7DISC基本功能,并不支持LCD和touch功能,幸好在github上有爱好者提供的修改版本,增加了LCD和Touch驱动功能,但是github上只有源码,所以我们需要先编译,产生相应的固件才能使用。

首先需要确定已经按照好了编译需要的工具链,推荐在Linux下编译。如果是在Windows环境下,建议使用虚拟机或者Linux子系统。具体方法以前介绍过(在win10的ubuntu子系统下编译micropython),这里就不重复了。

其次需要从github上获取源码。源码的地址是:https://github.com/forester3/micropython/tree/f7disc-lcd

注意需要用git方式下载整个仓库,这样才能正确编译。

  • 不能以zip方式下载,因为zip方式只会下载基本代码,而编译是还需要依赖lwip、stm32lib、axtls等十多个githhub库,它们需要通过git才能同步下载。
  • 需要下载f7dic-lcd分支,不能下载master分支。
  • 不能直接将f7disc-lcd的文件加到官方源码的BOARD目录,因为两个仓库目前是不同步的,需要进行较多的文件替换,容易造成不可预料结果。

使用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更新依赖的仓库,步骤请参考github上的说明。

git clone -b f7disc-lcd https://github.com/forester3/micropython.git
cd micropython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cd ports/stm32
make BOARD=STM32F7DISC

注意有些地方访问github速度比较慢,需要找一个人少速度快的时候或者想办法加速,否则这一步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最后,在编译固件前可以选择启用板载的16Mbyte flash芯片作为文件系统(参考board\STM32L476DISC板的定义),并加上线程(thread)和双精度浮点功能(参考在win10的ubuntu子系统下编译micropython),充分发挥STM32F7的性能。

以上步骤完成后,就可以通过 make BOARD=STM32F7DISC 进行编译了。编译后的固件,可以通过板载的STlink下载,也可以使用dfu方式下载。使用dfu方式时,USB连接在USB_FS端口(CN13),如果下载过micropython,可以通过pyb.bootloader()命令方式进入dfu模式,否则可以短连电阻R42(BOOT0接高),然后按复位键进入。

上面的步骤看起来不多,但是还是需要不少时间的,特别与网络情况有很大关系。如果不想编译,也可以直接使用我编译好的固件。

网友:
这个版本固件主要支持的功能:

  • SD卡
  • LCD显示
  • 触摸屏
  • 双精度浮点
  • 线程
  • 网络
  • ADC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我跟着你的步骤,编译STM32F7DISC,最后阶段报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我跟着你的步骤,编译STM32F7DISC,最后阶段报这个错误,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谢谢!

看起来arm gcc编译器版本有点低了,升级到7.3.1试试,不要用最新的V9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