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有线以太网半双工和早期的以太网半双工还一样吗?

楼主:
    最新手头有个降成本的项目,采用了有线以太网半双工模式,网上搜索了相关讨论,大多是一致的言论:“半双工模式收发在同一根线,需要借助CSMA/机制实现载波侦听,实现冲突检测”。

    我们目前常用的以太网线都是四对差分线,在100M全双工模式下,实际只使用了其中两对,那么如果将PHY配置在100M半双工模式下就只使用一对差分线吗?

    但是我在实际测试中,我发现必须链接两对差分线才能实现100M半双工通讯,断开任何一根线都不行,那么是不是实说目前的100M以太网半双工实际使用的确实是两对差分线,收发各一对?但是PHY不准许同时收发,如果有同时收发就会报冲突检测给MAC层?欢迎各位大神讨论!!

网友A:
因为楼主说的是百兆网,若是全双工,就是一个收,一个发,两线差分就是一组收,一组发。
若是半双工,一组差分线,半双工是同一时刻 只能收或发。

PHY只是一个物理层的设备,是数据链层的的接口,具体说是PHY是IEEE802.3中定义的一个标准模块。

这里是100M就遵守100的协议

网友:
如果是千兆以太网,是四对线,双向各四个数据流。

就需要按照千兆光口(1000BASE-X)的PHY口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楼主说的是百兆网,若是全双工,就是一个收,一个发,两线差分就是一组收,一组发。 若是半双工,一组 ...

就是说不管全双工半双工,100M的有线以太网都是两对差分线?这个问题感觉直接知晓方是PHY厂家,但是因为选的国产PHY,国内的PHY厂家给的支持实在太少,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己设计的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