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51代码解析rfid读卡器的编程思想

楼主:
        在这个rfid的模块,平台是基于初学者入门的51单片机,总结一下编写代码的收获。

  读卡器的软件设计:看Pdf文档好像已经给出来了了,但是初学者的话,理解也好很久,这里我晒出datasheet中的设计流程,在结合代码分析,达到可以识别出卡片的效果。

  首先好像是复位应答,根据datasheet的说明,讲的是MIFARE射频卡的通信协议和通信的波特率是定义好的,当有卡进入读卡器的操作范围时,读卡器就会以特定的协议与他进行通信,判断进入的卡片是否是MIFARE射频卡

  其实datasheet上这段话好像看起来很吊,但实际上却给人一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其实,看了代码才知道,软件上的刘晨叫初始化,要对读卡器进行一次软件复位,并设定读卡器的工作方式

  这里的代码是:

  PcdReset();//rc522初始化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PcdAntennaOn(); //打开天线

  M500PcdConfigISOType( 'A' );//设定工作模式

  第二步骤是防冲突,datasheet里面讲:当有多张卡进入读卡器的感应范围的时候,防冲突机制就会启动,自动从多张卡中进行操作,之后好像有一大堆的话,讲怎么样防冲突

  其实个人感觉还是代码重要,因为不读卡,哪里来的防冲突,其实防冲突讲了这么多实现起来也就是一个函数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

  //PICC_REQALL他是个宏定义 意思是寻找天线内的所有卡片,

  // g_ucTempbuf 是个数组,在这里函数读取卡内的前两位放在数组中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突

  这里有点意思的是,有的时候要实行判断卡的种类,这里有个片段,应该可以用到程序上去

  判断卡的种类,判断读卡的时候返回的第一位数据,其他的函数用的是12864的,这里大家不必去深究

  //有卡则判断是什么卡,然后显示在液晶上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switch(g_ucTempbuf[0])

  {

  case 0x44:

  ck12864_com(0x93);

  for(i=0;i<10;i++)

  {

  ck12864_data(leixing1);

  }

  break;

  case 0x02:

  ck12864_com(0x93);

  for(i=0;i<8;i++)

  {

  ck12864_data(leixing2);

  }

  break;

  case 0x04:

  ck12864_com(0x93);

  for(i=0;i<8;i++)

  {

  ck12864_data(leixing3);

  }

  break;

  case 0x08:

  ck12864_com(0x93);

  for(i=0;i<6;i++)

  {

  ck12864_data(leixing4);

  }

  break;

  }

  接下来就是流程3,选中卡片,对卡片进行操作,根据datasheet,被选中的卡的序列码,并同时返回卡的容量:

  代码实现: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

  流程4,也就是对选中的卡片进行操作,首先进行密码的核实,这里包括读写操作

  代码的实现,也是两句话: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5, DefaultKey, g_ucTempbuf);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写数据到块

  status = PcdWrite(5, data1);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读一块数据

  流程5:将卡片处于休眠状态:

  PcdHalt();

  这5步骤可以实现对卡片的具体操作的流程,现在我们通过刷卡控制步进电机,其实可以省略步骤4

  如果做一个不记名的刷卡,也就是没有绑定特定的卡号的开门,现在就可以实现了

  示例代码:

  #include

  #include"mian.h"

  #include"rc52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status;

  uchar g_ucTempbuf[20];

  void main()

  {

  uint i;

  //初始化:

  PcdReset();//rc522初始化

  PcdAntennaOff(); //关闭和打开天线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A');//设定工作模式

  //防冲突,这里需要一个循环,让读卡器不断去读卡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

  //PICC_REQALL他是个宏定义 意思是寻找天线内的所有卡片,

  // g_ucTempbuf 是个数组,在这里函数读取卡内的前两位放在数组中

  if(status != MI_OK)//没有找到卡,继续执行PcdRequest()

  {

  continue;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突

  //卡片序列号,4字节,这里的status可以判PcdAnticoll的执行情况

  //如果执行成功,表示g_ucTempbuf上面已经记在唯一的卡号了

  //在这里g_ucTempbuf已经用了2+4个

  if(status != MI_OK)//没有找到卡,继续执行PcdRequest()

  {

  continue;

  }

  PcdHalt();

  if(status == MI_OK)

  {

  LED_GREEN =0;

  for(i=0;i<125;i++)

  {

  step();

  }

  LED_GREEN = 1;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_MS)

  {

  TH1 = (unsigned char)(RCAP2_1ms>>8);

  TL1 = (unsigned char)(RCAP2_1ms);

  ET1 = 0; // Disable timer2 interrupt

网友:
文章中附上datasheet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