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升压IC

楼主:
之前有询问过,水下15米供电的问题。目前外部供电状况是太阳存在的时候从太阳能板提供12V的电压,当太阳下山后,从电池提供11~13.2V的电压、20A。目前Senser可以接受宽电压输入12~24V,但是电池如果电压在11V的时候会导致传感器无法动作,所以想将电压升到15V。
1.想请问有没有推荐11V~13.2V输入然后可以将电压升到15~24V的电源IC,电流只需要200mA左右就好
2.因为这案子...只会生产一套。所以希望电源IC能尽量是直接在网上能买到样的,谢谢。

网友A:
只要一套,不如买一个成品的升压模块,15V 200mA功率不大。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升压芯片不难找,

只会做一套,做实验的时估计要实验3套,毕竟做PCB板和买样片至少5套

升压芯片可以到TI,ADI官网 找找

网友B:
MC34063升压也行,现在的非常时期,好买

网友C:
只需要一套的话,买现成的升压模块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需要一套的话,买现成的升压模块更合适。

了解,因为好像是类似标案的。就只需要一套卖断的。那我直接找市面上现成的升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套,不如买一个成品的升压模块,15V 200mA功率不大。

了解,我在找市面上的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MC34063升压也行,现在的非常时期,好买

好,我也去看看MC34063,谢谢

网友:
用过TI的升降压IC,如果楼主对成本无要求的话,可以去TI网官看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