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SOW7321隔离芯片实际测试时有些发热,5V电源显示输入电流200mA,请问这样正常?

楼主:
我看里面的规格书参数有一个隔离可用电流有100mA,是这个参数嘛?我的电路图和推荐电路一样的,就是选择5V输出,所以SEL连接到VISO上,其他没区别?规格书上传了

推荐电路

推荐电路

电源参数

电源参数

电源选择

电源选择

我的电路

我的电路

网友A:
实际用的是ISOW7821还是7321

VDD是5V吧

网友A:
电路图和推荐电路一样的

只有检查实际电路器件安装连接了,,,

检查发热的芯片供电压是否正常

是否焊接时误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用的是ISOW7821还是7321 VDD是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和推荐电路一样的 只有检查实际电路器件安装连接了,,, 检查发热的芯片供电压是否正常 是 ...

老师,你看这个电路参数啥意思,黄框标出来的,是不是代表供电电流200mA也算正常???

网友B:
有些发热?手能摸得上吗?摸得上一般就没问题。烧管子的都是烫得手都摸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发热?手能摸得上吗?摸得上一般就没问题。烧管子的都是烫得手都摸不上的

那个芯片ISOW7321接上5V以后显示供电电流200mA,有这种可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发热?手能摸得上吗?摸得上一般就没问题。烧管子的都是烫得手都摸不上的

黄色的数据啥意思

网友A:
标黄内容应该是在各个测试条件下的隔离电流IISO(OUT)的值

没有超过200mA的,,,

条件是当11脚SEL和16脚VISO短路时,VISO = 5V的情况下

网友:
建议先检查确定 IC是否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黄内容应该是在各个测试条件下的隔离电流IISO(OUT)的值 没有超过200mA的,,, 条件是当11脚SEL和1 ...

这个值应该不是供电电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黄内容应该是在各个测试条件下的隔离电流IISO(OUT)的值 没有超过200mA的,,, 条件是当11脚SEL和1 ...

而且奇怪的是,这个隔离芯片原边5V供电,给整个板子5V供电时芯片就发烫,但是单独外部电源5V供电给1号引脚时就电流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而且奇怪的是,这个隔离芯片原边5V供电,给整个板子5V供电时芯片就发烫,但是单独外部电源5V供电给1号引 ...

检查发烫的原因

外部供电电压是否有瞬间过压,外部元件是否正常,本身外围器件不多,比如并联的电容是否正确

后面负载供电是否正常

前面说的200mA 是怎么测的,不会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发烫的原因 外部供电电压是否有瞬间过压,外部元件是否正常,本身外围器件不多,比如并联的电容是 ...

是这样的,这个隔离芯片1号引脚不是——+5Vc电源供电吗,我这整个电路板很多地方+5Vc供电,然后就用图示的这个电源给5V,工作电流就200mA了,我把所有+5Vc供电的芯片都去掉了,隔离芯片后面的CAN接收器也去掉了,还是这样,但是单独给1号引脚加5V,相当于系统其它地方用到5V电源的地方都没有供电这样,这个电流源电流就只有几十毫安了,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黄色数据表示的是这个芯片能够给次级(就是CAN Transceiver侧)提供的最小电源电流。

网友B:
大于这个电流是可能的,取决于次级的负载情况。这个电流的最大值的限制应该是这个芯片的功耗限制,你的帖子中没有提供这个数据。

网友:
可能是供电电压不对,芯片进入输出过载和短路保护,或热过载保护.

这种隔离器件,仔细看手册,两边的供电,分原边5V次边5V,还是5V对3.3V,连接不一样,不要搞错

还有外围器件几个并联电容必须尽可能靠近芯片焊盘放置。

网友:
参与一下. ISOW7841EVM评估版资料

http://www.ti.com/cn/lit/ug/sllu243/sllu243.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这个隔离芯片1号引脚不是——+5Vc电源供电吗,我这整个电路板很多地方+5Vc供电,然 ...

你写的这两段话:1、“我把所有+5Vc供电的芯片都去掉了,隔离芯片后面的CAN接收器也去掉了,还是200mA”,2、“单独给1号引脚加5V,相当于系统其它地方用到5V电源的地方都没有供电,这个电流源电流就只有几十毫安”

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差别?单独给1号脚加电是在印板上加的还是将1号脚独立出来加的?如果是前者,我认为没有差别。如果是后者,差别在于有没有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于这个电流是可能的,取决于次级的负载情况。这个电流的最大值的限制应该是这个芯片的功耗限制,你的帖子 ...

上传了这个芯片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于这个电流是可能的,取决于次级的负载情况。这个电流的最大值的限制应该是这个芯片的功耗限制,你的帖子 ...

我后级没加负载,就是那个CAN芯片,只有这个芯片时工作电流值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写的这两段话:1、“我把所有+5Vc供电的芯片都去掉了,隔离芯片后面的CAN接收器也去掉了,还是200 ...

就是图中这个芯片,R126不是0R电阻嘛,我不上它,直接电压源加在电路板上这个芯片的1号脚上,就是第二种情况,我也上传了PCB板布局情况

PCB板

PCB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图中这个芯片,R126不是0R电阻嘛,我不上它,直接电压源加在电路板上这个芯片的1号脚上,就是第二种 ...

我总结一下:

1、把板上所有+5Vc供电的芯片都去掉,隔离芯片后面的CAN接收器也去掉,0欧电阻接上,然后通电,电源电流大于200mA.

2、将0欧电阻拿掉,单独给ISOW7321隔离芯片供电,电源电流几十毫安。

比较二种情况的差异,最大的可能是问题出在板上其他地方,与隔离芯片无关。查查有没有元件损坏,例如电解电容短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结一下: 1、把板上所有+5Vc供电的芯片都去掉,隔离芯片后面的CAN接收器也去掉,0欧电阻接上,然 ...

好的

网友:
其实你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判断隔离芯片是否有问题:将0欧电阻去掉,给板子通电。那时隔离芯片没有供电,电源电流反映了板上其他地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