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楼主:
三极管的检测方法与经验

1 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检测

A已知型号和管脚排列的三极管,可按下述方法来判断其性能好坏

(a)测量极间电阻。将万用表置于 R×100 R×1k 挡,按照红、黑表笔的六种不同接法进

行测试。其中,发射结和集电结的正向电阻值比较低,其他四种接法测得的电阻值都很高,约为

几百千欧至无穷大。但不管是低阻还是高阻,硅材料三极管的极间电阻要比锗材料三极管的极间

电阻大得多。

(b)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ICEO 的数值近似等于管子的倍数 β 和集电结的反向电流 ICBO

乘积。ICBO 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而增长很快,ICBO 的增加必然造成 ICEO 的增大。而 ICEO

的增大将直接影响管子工作的稳定性,所以在使用中应尽量选用 ICEO 小的管子。

通过用万用表电阻直接测量三极管 ec 极之间的电阻方法,可间接估计 ICEO 的大小,具

体方法如下:

万用表电阻的量程一般选用 R×100 R×1k 挡,对于 PNP 管,黑表管接 e 极,红表笔接 c

极,对于 NPN 型三极管,黑表笔接 c 极,红表笔接 e 极。要求测得的电阻越大越好。ec 间的 阻值越大,说明管子的 ICEO 越小;反之,所测阻值越小,说明被测管的 ICEO 越大。一般说来, 中、小功率硅管、锗材料低频管,其阻值应分别在几百千欧、几十千欧及十几千欧以上,如果阻 值很小或测试时万用表指针来回晃动,则表明 ICEO 很大,管子的性能不稳定。

(c)测量放大能力(β)。目前有些型号的万用表具有测量三极管hFE的刻度线及其测试插座,

可以很方便地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先将万用表功能开关拨至

挡,量程开关拨到 ADJ 位置, 把红、黑表笔短接,调整调零旋钮,使万用表指针指示为零,然后将量程开关拨到 hFE 位置, 并使两短接的表笔分开,把被测三极管插入测试插座,即可从 hFE 刻度线上读出管子的放大倍数。

另外:有此型号的中、小功率三极管,生产厂家直接在其管壳顶部标示出不同色点来表明管

子的放大倍数 β 值,其颜色和 β 值的对应关系如表所示,但要注意,各厂家所用色标并不一定

完全相同。

B检测判别电极

判定基极。用万用表 R×100 R×1k 挡测量三极管三个电极中每两个极之间的正、反

向电阻值。当用第一根表笔接某一电极,而第二表笔先后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均测得低阻值时,则

第一根表笔所接的那个电极即为基极 b。这时,要注意万用表表笔的极性,如果红表笔接的是基

b。黑表笔分别接在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都较小,则可判定被测三极管为 PNP 型管;如

果黑表笔接的是基极 b,红表笔分别接触其他两极时,测得的阻值较小,则被测三极管为 NPN

型管。

判定集电极 c 和发射极 e( PNP 为例)将万用表置于 R×100 R×1k 挡,红表笔基

b,用黑表笔分别接触另外两个管脚时,所测得的两个电阻值会是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在阻值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为集电极;在阻值较大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所接管脚

为发射极。

C判别高频管与低频管

高频管的截止频率大于 3MHz,而低频管的截止频率则小于 3MHz,一般情况下,二者是不能互换的。

D在路电压检测判断法

在实际应用中、小功率三极管多直接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由于元件的安装密度大,拆卸比较麻烦,所以在检测时常常通过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去测量被测三极管各引脚的电压值,来推断其工作是否正常,进而判断其好坏。

2大功率晶体三极管的检测

利用万用表检测中、小功率三极管的极性、管型及性能的各种方法,对检测大功率三极管来

说基本上适用。但是,由于大功率三极管的工作电流比较大,因而其 PN 结的面积也较大。PN

结较大,其反向饱和电流也必然增大。所以,若像测量中、小功率三极管极间电阻那样,使用万

用表的 R×1k 挡测量,必然测得的电阻值很小,好像极间短路一样,所以通常使用 R×10 R×1

挡检测大功率三极管。

3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

用万用表对普通达林顿管的检测包括识别电极、区分 PNP NPN 类型、估测放大能力等

项内容。因为达林顿管的 EB 极之间包含多个发射结,所以应该使用万用表能提供较高电压的

R×10k 挡进行测量。

4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检测

检测大功率达林顿管的方法与检测普通达林顿管基本相同。但由于大功率达林顿管内部设置

V3R1R2 等保护和泄放漏电流元件,所以在检测量应将这些元件对测量数据的影响加以

区分,以免造成误判。具体可按下述几个步骤进行:

A用万用表 R×10k 挡测量 BC 之间 PN 结电阻值,应明显测出具有单向导电性能。正、

反向电阻值应有较大差异。

B在大功率达林顿管 BE 之间有两个 PN 结,并且接有电阻 R1 R2。用万用表电阻挡

检测时,当正向测量时,测到的阻值是 BE 结正向电阻与 R1R2 阻值并联的结果;当反向测

量时,发射结截止,测出的则是(R1R2)电阻之和,大约为几百欧,且阻值固定,不随电阻挡

位的变换而改变。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大功率达林顿管在 R1R2、上还并有二极管,此时所

测得的则不是(R1R2)之和,而是(R1R2)与两只二极管正向电阻之和的并联电阻值。

5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的检测

将万用表置于 R×1 挡,通过单独测量带阻尼行输出三极管各电极之间的电阻值,即可判断

其是否正常。具体测试原理,方法及步骤如下:

A将红表笔接 E,黑表笔接 B,此时相当于测量大功率管 BE 结的等效二极管与保护电

R 并联后的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的正向电阻较小,而保护电阻 R 的阻值一般也仅有

,所以,二者并联后的阻值也较小;反之,将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 B,黑表笔接 E,则测

得的是大功率管 BE 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值与保护电阻 R 的并联阻值,由于等效二极管

反向电阻值较大,所以,此时测得的阻值即是保护电阻 R 的值,此值仍然较小。

B将红表笔接 C,黑表笔接 B,此时相当于测量管内大功率管 BC 结等效二极管的正向

电阻,一般测得的阻值也较小;将红、黑表笔对调,即将红表笔接 B,黑表笔接 C,则相当于测

量管内大功率管 BC 结等效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通常为无穷大。

C将红表笔接 E,黑表笔接 C,相当于测量管内阻尼二极管的反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

都较大,约300;将红、黑表笔对调,即红表笔接 C,黑表笔接 E,则相当于测量管内阻

尼二极管的正向电阻,测得的阻值一般都较小,约几至几十。

网友:
呵呵,文物级的

网友:
确实是文物级的……

网友:
我每次做的第一步都是检查电路,然后把这个三极管换个零件,最后再抓抓头纠结了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已收藏!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