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常见术语1】line regulation 和load regulation

楼主:
线性调整率 Line Regulation
  1、定义: 又称源效应或电网调整率,是指输出电压随输入电压的线性变化的波动,条件是全满载。(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之变化率. )
  Line Regulation(+)=(Vmax-Vnor)/Vnor
  Line Regulation(-)=(Vnor-Vmin)/Vnor
  Line Regulation=(Vmax-Vmin)/Vnor
  Vnor:输入电压为常态值,输出为满载时之输出电压.
  Vmax:输入电压变化时之最高输出电压.
  Vmin:输入电压变化时之最低输出电压.
  说明::如只是简单计算Line Regulation ,Vnor可用Vrated即输出电压标称值.
       检验方法:输出全满载,在输入电压全范围内测量输出电压,观察示波器及万用表,记下输入电压全范围变化时的输出电压最大和最小值,利用上述公式求得线性调整率。

 负载调节率 (Load Regulation)
  1、定义: 又称负载效应,是指输出电压随负载变化的波动,条件是输入为额定电压。电源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输出的变化,负载增加,输出降低,相反负载减少,输出升高。好的电源负载变化引起的输出变化减到最低,通常指标为3%~5%。
  Line Regulation(+)=|Vml-Vhl|/Vhl
  Line Regulation(-)=|Vhl-Vfl|/Vhl×100%
  Line Regulation(%)=|Vml-Vfl|/Vhl×100%
  Vml:最小负载时之输出电压
  Vfl:满载时之输出电压
  Vhl:半载时之输出电压
       说明:如只是简单计算Load Regulation ,Vhl可用Vrated即标称电压来代替.
     检验方法:输入为额定电压,分别在负载为空载、全满载两种输出情况下,负载反复投切。观察示波器及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幅值和波形,记下投切过程中的输出电压最大和最小值,利用上述公式求得负载调整率。
      如TPS54360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分别为0.2%和0.5%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xiayufeng520」的原创文章,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iayufeng520/article/details/46293149

网友:
学习了,ma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