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板”+在STM32F7DISC上重玩micropython(4)

楼主:
触摸

触摸功能是STM32F7DISC开发板的另一个特点,支持最多5点检测。在这个版本的micropython中,我们可以这样使用它:

import lcdF7D as lcd
import tchF7D as ts
from time import sleep_ms

lcd.init()
lcd.set_text_color(0x00FF00)

ts.init(480, 272)

def ts_test():
    while 1:
        ts.get_state()
        if ts.touches() > 0:
            lcd.clear(0)
            print('\nTouch num: ', str(ts.touches()))
            for i in range(ts.touches()):
                print('  {} {}'.format(i+1, ts.point_info(i+1)))
                p = ts.point_info(i+1)
                x1 = max(min(p[0] - p[2]//2, 479), 0)
                x2 = max(min(p[0] + p[2]//2, 479), 0)
                y1 = max(min(p[1] - p[2]//2, 271), 0)
                y2 = max(min(p[1] + p[2]//2, 271), 0)
                lcd.set_text_color(0x00FF00)
                lcd.draw_rect(x1, y1, x2-x1, y2-y1)
        sleep_ms(100)

运行效果

网友A:
我也有过这个板子 可惜触摸屏碎了 LCD后来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过这个板子 可惜触摸屏碎了 LCD后来也坏了

太可惜了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烧了你编译好的DFU文件,试了其它几个LCD例程都可以实现,但这个5点触摸的没有,请问是默认没有打开触屏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烧了你编译好的DFU文件,试了其它几个LCD例程都可以实现,但这个5点触摸的没有,请问是默认没 ...

例程演示了触屏的用法,如果不能用,可能是硬件版本不同造成的,这一点在github中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