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技术要求设计一个温度监控电路

楼主:
请问思路是不是先用一个采集电路,然后用一个比较器比较,然后后面这个相与不清楚用什么电路了,什么芯片

网友A:
这种电路可不可以,但是用四个连起来再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是或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可不可以,但是用四个连起来再经过施密特触发器,是或门吧

是四个LM358,四个运放输出端均串联二极管么?

如果是,那么四个LM358输出(已串联二极管)对U4输入端的逻辑关系是 “或” 关系。

网友:
二楼图中标注有 “ADC” 字样,一楼图中提到 “软件”,想必使用了单片机。

如果是使用ADC芯片或者单片机内部自带ADC,只要让ADC输入端轮流检查各温度传感器即可,由软件判断实现监控。

网友:
描述太含混,信息严重不足,无法判断楼主说的“思路”是否合理。

网友B:
从搂主所附的图来看, 应该是检测电源接插处的温度, 用通常的接触测温可能不行吧, 要用红外测温或红外成像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搂主所附的图来看, 应该是检测电源接插处的温度, 用通常的接触测温可能不行吧, 要用红外测温或红外成 ...

你还没有明白楼主是什么目的。

楼主并没有考虑用什么传感器,而是要用硬件设置定上限值(首帖中楼主称为“保护值”)。若干个传感器输出,其中某个传感器输出达到设定值即报警或者采取措施(楼主称为“降功率或停止输出”)。所以楼主才要使用比较器来判断是否达到设定值,然后 “或” 逻辑送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搂主所附的图来看, 应该是检测电源接插处的温度, 用通常的接触测温可能不行吧, 要用红外测温或红外成 ...

我的回复,是不必使用比较器,也不必使用硬件 “或” 逻辑,传感器输出送单片机AD,软件设置 “保护值” ,软件判断AD输出达到 “保护值” 即采取某种措施。

软件代替硬件,虽然稍慢,但电路简单,硬件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回复,是不必使用比较器,也不必使用硬件 “或” 逻辑,传感器输出送单片机AD,软件设置 & ...

根据需求来设计电路,不涉及cost down。

针对多路温度采样,至少使用2组不同的比较器。

btw,有的MCU自带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