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的多口USB充电器的安全使用问题

楼主:
我买了几个多口USB充电器,有两个塑料外壳的,还有一个金属外壳的,金属的是十口全快充的,而且金属的还带风扇,内部是一个开关电源加一块协议板组成的,看着质量还不错。在平常使用过程中,两个塑料外壳的经常会发热,在轻载情况下不明显,满载的时候比较烫手,就想问一下,这类充电器安全使用的年限有多长?多口充电器会对手机或者充电宝有影响吗?

网友A:
金属的是十口全快充的,而且金属的还带风扇

威武!金属外壳,快充,带风扇,,这主要用到公共场所或办公室、会议室适合,必须带风扇,散热

快充,又多口充,厂家设计时验证肯定没问题,任何物品长时间满载都是隐患的

网友A:
使用的年限有多长?

这需要看该品牌充电器设计和用料情况

还有符合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性能标准,认证没等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是十口全快充的,而且金属的还带风扇 威武!金属外壳,快充,带风扇,,这要用到公共场所或办公室 ...

塑料的那两个只每台只有一个口是快充,只要一用快充就会变得很烫,普冲只有正常的温热感,铁壳那个没跑过满载,插三个快充没感觉(手里只有三台快充设备)主要顾虑的是设备的安全问题,我后期会把它安排到店铺上用,安全肯定非常重要,还有就是使用年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年限有多长? 这需要看该品牌充电器设计和用料情况 还有符合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性能标准,认证 ...

铁壳的淘宝上给我说的有CCC认证,我也查过,确实有,塑壳两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年限有多长? 这需要看该品牌充电器设计和用料情况 还有符合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性能标准,认证 ...

我主要担心的是两个塑壳的,总感觉不稳定,铁壳的用料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塑料的那两个只每台只有一个口是快充,只要一用快充就会变得很烫,普冲只有正常的温热感,铁壳那个没跑过 ...

快充都是有协议的

很烫说明不少标准的,谨慎使用。

快充一般都是充满后自动停止

使用年限这个,国家没有标准。一般按一般常用电子产品进行推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充都是有协议的 很烫说明不少标准的,谨慎使用。 快充一般都是充满后自动停止 使用年限这个, ...

不知道怎么推算啊,我只知道铁壳的保修五年

网友:
多口的金属外壳的USB,外壳是完全阻燃的,而多口非金属外壳的,塑料的,多口USB就相对让人担心了,一般非金属外壳有耐高温阻燃ABS工程塑料和普通塑料。

网友:
技术问题要用数据,不要用形容词!啥叫“烫手”?温泉池的最高温是42度,很少有43度的。我可以用手分辨出金属件是58度还是62度。安规规定,金属外壳限温75度,塑料85度。不测数据不要瞎担心。内部器件最高的可允许125度,至于寿命,看行业通行的标准,品牌背书

网友:
同样的水平,谁掌握的数据最详实,谁敢打包票谁当大哥!

网友:
铁壳和塑料壳各有利弊,一分钱一分货,除非中奖不然品质和票子是成正比的(一般我不相信小概率事件)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完全无法判断安全使用年限,事实上也不必关心,能用就用着,不要超出规格限制就是。

网友:
才找到测温线,现在测出来塑壳的外壳温度是65℃,铁壳的因为外壳摸起来变化不大也就没测,铁壳温升变化不大

网友:
现在一直稳定在69-68℃之间波动

网友:
现在整个充电过程结束了,充电器在测温过程中,最高达到了74℃,在此温度上保持了大约1.5个小时,在72℃保持了两个小时左右,随着充电时间的增长,输出功率慢慢下降,充电器温度也在下降,下面是充电器在各个功率阶段的机壳温度:

负载功率百分比为77.5%的时候机壳温度在74℃左右

负载功率百分比为66.25%的时候机壳温度在62℃左右

想问一下,这样的温度正常吗?(期间除了有塑料在受热的时候发出的那种淡淡的塑料味外充电器工作正常,没有任何过热保护现象的出现)或者说过热保护装置是否存在,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