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设备用什么样的AC插座最合适

楼主:
最近在选交流电源插座,产品只有5W的功率。

但是评审要求插座要安全可靠,体积小,成本低。(lll¬ω¬)

找来找去,选了这这种八字电源插座

感觉这种插座用在5W低成本的产品上有些浪费了。

请教各位老师有没有更合适的插座

网友:
既然评审要求插座要安全可靠

首先要功率足够,

一般评审不对体积要求

考虑安全,成本次之

再说只有楼主知道用在哪类产品上

网友A:
常见的交流电源插座最便宜的就是这款8字型的,有一种更小的,但应用远不及8字型的多,所以价格较贵,没必要考虑。最便宜的办法,是做成一体式的,整个设备直接插到插座上,当然这要设备的整体体积足够小,重量也不能过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交流电源插座最便宜的就是这款8字型的,有一种更小的,但应用远不及8字型的多,所以价格较贵,没必要 ...

请问有没有什么小型交流插座,10W的功率就够用了。
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什么小型交流插座,10W的功率就够用了。 越小越好

再看看3楼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