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几百元的老年机能测体温,千买的智能机却不能?

楼主:
从过年到现在,除了吃饭睡觉相信大家每天最关心的就是疫情了。

因为疫情我们被禁足在家,

因为疫情我们要掐点熬夜“抢”口罩、“抢”消毒用品,

因为疫情我们不敢生病感冒,稍有不适就要测量一下体温,甚至有时体温正常还觉得是温度计出了问题 现在家里不同品牌的水银温度计就准备了3支,耳温枪、额温枪也配全了……

测额温

测水温

昨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个用老年机测体温的视频,通过了解知道是手机内置红外温度传感器,类似额温枪的原理,这个想法非常好,手机人人都有,在这个非常时期,随时随地拿出来就能测体温供参考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

如今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运动手环都能测心率了,为什么不增加一个测体温的功能呢?

经过这次“疫情”之后,各位工程师在开发家用产品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增加一个测体温的功能呢?

网友:
感觉用这个测体温有点扯

网友:
精度不知道怎样

网友A:
精度可能会受手机本身温度影响更大

以前用过能测环境温度的App,用手机玩个大型游戏再测试温度,高的吓人,测体温根本不行

不过现在手机测量心率都能提供参考,我觉得测量体温这方面如果有人去研究也能测出可供参考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可能会受手机本身温度影响更大 以前用过能测环境温度的App,用手机玩个大型游戏再测试温度,高的 ...

红外测温的应该受设备自身温度影响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的应该受设备自身温度影响不大吧

红外的不了解,以前用的手机没有红外测温的功能,只是安装某个App能看到一些手机的基本参数,包括温度,这个温度应该是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出来的

网友:
最好还能测大气指标:如气温、温度、PM2.5、氧含量、CO2。。。。再加上高能粒子传感器就更好了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目前只有水银温度计最可靠,就是这东西测温时间长操作麻烦。多人用需要消毒,我们这里如果发现温度超标,马上用水银的测温在上报。就是水银的不环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的应该受设备自身温度影响不大吧

估计是根红外成像仪差不多

网友:
俺还是坚持用传统的水银体温计,正确的测体温是有讲究的,包括体温计和适当的测量方法,现在的“顶脑门”、“瞄手腕”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瞎胡闹。

网友C:
俺几年前就买了辐射式电子体温计,专门挑的是两档型号的,一挡专门测体温,一挡可测0-100摄氏度,正好拿来测电路板上元件的发热情况。该温度计测元件发热非常方便,但测体温受使用方式的影响很大,数据波动明显,仅可判断个大概。辐射式电子体温计只有耳道式的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可以提供可信的体温数据,其它的只能用于粗筛,分辨少数高烧者,且很容易欺骗,不能用于诊断。如果你在医院看到医生/护士使用额温、腕温测试来作为诊断依据,只能说明这家医院不靠谱,赶紧走。

网友:
那个,这种型号的手机,是不是很少啊,真的可以测量温度?

网友D:
我一直以为,测量温度会用体温APP。最好可结合连续体温检测设备完成身体体温检测...以及处理一些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几年前就买了辐射式电子体温计,专门挑的是两档型号的,一挡专门测体温,一挡可测0-100摄氏度,正好拿来 ...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以为,测量温度会用体温APP。最好可结合连续体温检测设备完成身体体温检测...以及处理一些状况

红外测温的原理是测量红外线的波长,除了传感器的精度之外,透镜的体积更大。老人机内部电路及结构密度相对宽松,塞一个进去问题不大,智能机可没地方放这些东西。而手机摄像头对10um左右的红外线敏感度极低,所以体温APP都需要配合手腕才行。而手腕处的体温,不提也罢!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创意无处不在。。。

网友:
这次疫情催生红外成像测温仪发展很快,公共场合大面积排查发热人

网友F:
质量不好老式的测温枪与环境温度有关,测试很不准

测温枪还是有接触感染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外测温的原理是测量红外线的波长,除了传感器的精度之外,透镜的体积更大。老人机内部电路及结构密度相 ...

看来还是集成度高的玩意影响了很多的功能,没地方放元件,是功能缺失的主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质量不好老式的测温枪与环境温度有关,测试很不准 测温枪还是有接触感染的风险

测量温度的那种,和物品表面的温度,物品内部的温度,都有关系吧,测量不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