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开关系统故障自查办法

楼主:
数据采集开关系统可以看做是多台万用表的集成。数采的选型需要考虑几个重要的参数,包括插槽数量,模块种类,内置万用表精度,最快扫描速度等等。每项指标都与我们实际测试的需求及应用相关。

安泰工程师为您列举了您在使用普源M300设备中故障自查的一些方法:

1、 无法开机?

1) 检查电源线是否已正确连接。

2) 检查前面板电源开关是否已经打开。

3) 拔掉电源线,检查电压选择器是否处于正确的档位,电源输入保险丝是否已 经熔断。如果已经熔断,请按要求更换保险丝。

4) 做完上述检查后,重新启动仪器。

2、U盘不能被识别?

1) 检查U盘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2) 确认使用的为闪存型U盘,本仪器不支持硬盘型U盘。

3) 重新启动仪器,再插入U盘进行检查。

3、如果测量过程中发生断电或意外关机,如何恢复断电之前的配置并自动继续关机之前的工作?

1)重启机器。

2)Utility -System,使用上下方向键选中 掉电配置 项,使用左右方向键选择“开”。

4、插入模块后,对应插槽的模块指示灯没有点亮?

Utility-检测,使用左右方向键选择该模块,按 重检模块。若问题依然存在,请按 查看。如果可以查看,则判定为模块指示灯损坏。

5、GPIB 接口不能正常工作?

1) 检查连接线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确保连接正确可靠。

2) 确保M300的GPIB地址与计算机的GPIB地址一致。

6、USB Device 接口不能正常工作?

1) 检查连接线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确保连接正确可靠。

2) 检查您的PC是否正确安装“USB Test and Measurement Device (IVI)”驱 动程序。

7、RS232 接口不能正常工作?

1) 确保仪器与计算机的 RS232 接口参数(波特率等)设置一致。

2) 检查RS232连接线是否为交叉线。

8、LAN 接口不能正常工作?

1) 检查连接线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并确保连接正确可靠。

2) 检查IP配置模式:

若DHCP打开,请确保当前网络支持DHCP配置模式并能够自动为 M300分配IP地址等网络参数;

若DHCP关闭,自动IP打开,请检查M300自动获取的IP地址与计算机的网络参数是否处于同一网段;

若仅手动IP打开,请确保M300与计算机的网络参数设置处于同一网段。

以上关于数据采集开关系统故障自查办法由安泰测试整理分享,按照上述办法仍无法排除故障的都可以联系安泰测试。安泰测试为客户提供从解决方案、产品选型、仪器销售到仪器维修、仪器延保、校准、预防性维护以及仪器培训等一体化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