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的浪漫与艺术

楼主:
Jiří Praus来自捷克,他不仅是一位技术人员,在我看来,更是一个浪漫的艺术家,把电子与艺术完美结合,让普通人也能感受电子的美丽。

随便展示几个大神的作品。

发光球

冰冻雪花

123个焊点35个LED,耗时21个小时焊接的,一碰就会绽放的郁金香。

一碰就会绽放的郁金香

甚至,他自己做了一个Arduino……

Freeduino

简直就是当代焊武帝。

我们或许没法短时间做出那么复杂的作品,但是也可以从简单的开始,趁着节日来临,学习焊接一个简单的艺术品,留给自己或者那个她/他/它。

    LED挂饰

准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合适的材料和工具是成功的关键。

工具:

  • 窄嘴钳-2种

  • 圆嘴钳

  • 侧切刀

  • 带有900M-T-2C烙铁头的焊台

  • 镊子

  • 双面胶带

  • 一张纸

材料:

  • 1mm / 0.8mm细黄铜棒

  • 贴片LED 1206

  • 纽扣电池(CR2016,CR2025,CR2032 …)

  • 锡焊料

  • 锡膏

从模板开始

模版可以帮助我们制作出准确的形状。您可以使用一些我自己的模板,也可以创建自己的模板。

将铜棒弯曲出轮廓

用钳子将黄铜棒弯曲成轮廓形状(如图六边形)。这一步可以稍微慢一点做,力求做得完美一点。

焊接密封

使用少量的焊锡膏和锡丝将轮廓的头尾端焊接在一起。锡膏可以让锡丝更好地粘附在黄铜上。

放置LED

用双面胶带把贴片LED固定在铜框的适当位置。同时用双面胶带将铜框也固定在适当的位置。将所有贴片LED对着图纸放置在准确的位置并进行焊接。注意,LED具有正负极!它们需要放置在正确的位置才能点亮。可以看一下模板,那里有一个图形,解释了如何放置它们。

提示:请勿在同一条项链上使用不同颜色的贴片LED。原因是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电压属性,因此最终只能点亮一种颜色。

提示:双面胶带在加热时会失去粘性。因此,尽量一次焊成功。

连接LED

现在,我们需要将LED的所有其他“引线”互连在一起,以建立完整的电路。再次弯曲铜棒线,将其放在胶带上,然后焊接到LED的另一端。

创建电池座

将一根铜棒焊接在项链的背面,以形成电池袋。

完工

现在,将电池放入项链,看看它的发光效果如何!不同类型的纽扣电池具有不同的直径和厚度。唯一的要求是使用3V电池。根据使用的LED的大小和数量,电池可持续使用24小时不等。

您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没有限流电阻。LED不会烧坏吗?我的设计使用到了电池的内部电阻。电池本身不会允许这么大的电流来烧毁LED的。

分享自己做到项目吧

你可以制作成任何你喜欢的形状,唯一的要求是为电池建立合适的电路以点亮LED。

原理图

八边形模板

方形模板

六角形模板

心模板

来张Jiří Praus自拍照

--------------------------------------------

网友A:
来,把郁金香的实例放出来,让我们也开始做一个真实的欣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把郁金香的实例放出来,让我们也开始做一个真实的欣赏下

网友:
太有创意了,而且神奇!

楼主我愿意为你的郁金香贡献点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