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匹配的三极管对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
这个图中的两个三极管,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压有什么变化,前端的那个运算放大器的以及VR10的作用

网友:
“前端的那个运算放大器的以及VR10的作用”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是三极管Q1Q2的输出,所以不宜说是 “前端”。从信号流动方向上,该运算放大器是在Q1Q2之后,称为 “后端” 还差不多。

网友:
“前端的那个运算放大器的以及VR10的作用”

VR10的作用,猜测是手动改变整个放大电路的增益。VR10与R64串联分压,R64两端电压才是整个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

网友:
“这个图中的两个三极管,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的电压有什么变化”

两个三极管道集电极电压总是反方向变化,一个上升则另一个下降。

网友:
差分放大器而已

网友:
模电书上应该是有这一个图

网友:
实际上,这种差分放大电路在双极型运放中使用得非常多。双极型工艺的运放输入级都是这种结构。

网友:
从应用角度,首帖电路没有什么价值,Q1Q2及其附属元件统统可以省略,信号直接输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即可。当然,运放的增益需要改变以适合需要。

网友:
所以,此电路仅仅是个练习,作为学习模拟电路的作业。实际设计工作中是不会使用这种分立三极管差分放大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