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的基本知识及故障处理办法

楼主: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即精确调节负载电压、电流的耗散功率消耗电能的设备。电子负载应该有完善的保护功能。保护功能分为对内(电子负载)保护功能和对外(被测设备)保护功能。对内保护有:过压保护,过流保护,过功率保护,电压反向和过温保护。对外保护有:过流保护,过功率保护,吃载电压和低电压保护。选择电子负载应该选择是拥有真保护功能的电子负载。如果功能是由硬件实现的,保护速度会很快。如果是由软件实现,速度有滞后性,并且模组死机的话将会发生危险。

由于电子负载的特殊性能(提供强大的测试环境,以满足不同的外界需求),故在电子仪器仪表中占有很大的一片市场主要适用于各种电源、电池、适配器及需要电子负载测试场合。

您在使用电子负载中有无如下的困惑?以下为安泰工程师为您推荐的故障自查办法。

二、电子负载故障自查办法:

1. 仪器无法开机。

(1) 检查电源线是否已正确连接。

(2) 检查前面板电源开关键是否打开。

(3) 拔掉电源线,检查电压选择器(Voltage Selector)是否处在正确的档位,保险丝的规格是否正确及是否完好无损。

2. 恒流拉载不正常。

(1) 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 (2) 检查输入电压和拉载的电流值是否超过了仪器的额定功率,导致仪器出现过功率保护。

(3) 检查负载电流的量程范围设置是否合适。

3. 恒压输入不正常。

(1) 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 (2) 检查被测设备的最高输出电压是否小于电子负载设置的电压。 (3) 检查被测设备是否出现问题。

4. 恒阻输入不正常。

(1) 检查被测设备输出是否正常,比如设备出现振荡等情况。

(2) 检查仪器的电阻量程设置是否合适。

5. 恒功率输入不正常。

(1) 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2) 检查被测设备输出是否正常,比如电源出现振荡,或者电源的额定功率达不到电子负载的设置功率。

6. 恒流动态特性测试不正常。

(1) 检查仪器与被测设备的连接线是否接反,导致仪器出现反接报警。 (2) 实测恒流的斜率如果无法达到规格书标准,请将被测设备与仪器之间的连接导线尽量缩短,因为过长的导线会导致斜率变慢。

(3) 查看负载电流的量程范围设置是否合适。

7. 无法正确识别U盘。

(1) 检查U盘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2) 确认使用的是FAT32格式Flash型U盘,本仪器不支持硬盘型U盘。

(3) 重新启动仪器后,再插入U盘进行检查。

8.负载和电源的工作模式为什么相反?

在实际应用中,电子负载的工作模式通常与电源的工作模式相反,即恒压CV源需要使用恒流CC模式的电子负载,而恒流CC源使用恒压CV模式的电子负载。

如您按照上述办法仍无法排除故障的都可以联系安泰测试帮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