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RTT Studio DIY 迷你桌面时钟(一)| 基于STM32芯片创建HelloWorld工程

楼主:
作者:Mculover666

1. RT-Thread Studio
RT-Thread Studio 是一站式的 RT-Thread 开发工具,通过简单易用的图形化配置系统以及丰富的软件包和组件资源,让物联网开发变得简单和高效。

RT-Thread主要包括工程创建和管理,代码编辑,SDK管理,RT-Thread配置,构建配置,调试配置,程序下载和调试等功能,结合图形化配置系统以及软件包和组件资源,减少重复工作,提高开发效率。

RT-Thread STudio了可以从RT-Thread官网下载,下载之后一路next安装即可,注意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或者空格。

2. 桌面mini时钟项目
迷你桌面时钟项目基于小熊派IoT开发板,使用RT-Thread物联网操作系统,使用RT-Thread Studio一站式开发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发完成一个桌面mini时钟。

整个项目的架构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项目所用的芯片型号如下:

主控芯片:STM32L431RCT6
温湿度传感器: SHT30
通信模组:ESP8266(WIFI)
显示模组:0.96’OLED(SSD1306)
其中,SHT30传感器挂载到STM32的I2C1引脚上,OLED挂载到STM32的I2C3引脚上,两个设备均使用模拟I2C总线通信,ESP8266与STM32之间采用串口发送AT指令通信。

3. 基于芯片创建项目
① 打开RT-Thread Studio,点击左上角新建项目,新建一个RT-Thread项目:

② 填写项目信息,基于芯片创建项目:

RT-Thead支持全系列STM32芯片,所以可以使用任何STM32开发板!

③ 点击“小锤子”编译整个工程:

所有编译信息都会在控制台输出:

④ 点击按钮,在Putty创建一个串口终端:

填写串口信息,打开串口:

打开之后的串口终端如图所示:

⑤ 点击按钮下载工程:

所有下载信息都在控制台输出:

⑥ 下载完毕自动复位运行,在串口终端查看输出:

一行代码都不用写,RT-Thread就在板子上跑起来了,爽不爽!

4. 让LED闪烁起来
RT-Thread Studio默认生成的main./c中已经包含了LED闪烁的程序,我们只需要修改引脚即可。

小熊派IoT开发板板载一个LED,默认连接在PC13引脚上,修改这行代码设置引脚:

再次编译,下载,可以看到板载蓝色LED开始闪烁。

5. 使用外部晶振时钟
使用RT-Thread Studio基于芯片创建的工程全部使用内部时钟HSI,要使用外部晶振时钟HSE,在board.c中修改SystemClock_Config函数,这里我修改如下:

再次编译下载,可以看到现象和之前使用HSI时候的现象一致。

网友A:
这个不错,我最近也在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我最近也在玩。

你也在用RT-Thread Studio?

网友:
想用这个上项目,目前在预研阶段

网友B:
第六步串口不出来“hello...”,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它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六步串口不出来“hello...”,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它都出来了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