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楼主:
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一
单相电机与六头倒顺开关正反转接线实物图,如下所示:

图为单相电机倒顺开关正反转接线实物图。
断路器输出接倒顺开关。
倒顺开关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
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二

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与倒顺开关接线实现正反转:

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把电机接线端子上的两个短接片取下,然后按照图上的标示接线。
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三

用倒顺开关控制单相正、反转的接线电路如图1所示。ac220v电压从l1和l2输入。图中的d1、l2、d3、d2分别对应接到单相电动机内外电路的接线方法图2中相应端即可实现单相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图1用倒顺开关控制单相电动机正、反转的接线电路

倒顺开关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
图2单相电动机内外电路的接线方法示意图
当倒顺开关的手柄处于中间位置时,d1~d3无电,单相电动机不转;当手柄拨向左侧时,单相电动机即可处于正转状态;当手柄拨向右侧时,单相电动机即可处于反转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