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三极管耦合的工作状态判断

楼主:
各位大佬好,我是个大二模电萌新,我在预习由华成英主编的第四版《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P191页第四章第二节关于加射极输出器的电流源中三极管的工作状态问题有些疑惑。希望得到各位大佬的解答!

这个是书上的图

这个是我分析用图

因为书上直接就把三个三极管在放大区的条件用了。但是,我分析了下,并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三极管一定工作在放大区。这个是我分析的过程,我做到这一步就做不下去了。

我的具体思路是:假设T2管工作不工作在放大区,然后推翻这个假设从而得出T2工作在放大区。

如果我的分析哪里不对,恳请大佬指出,谢谢大家!

网友:
T2不处于放大区,那么不是截止就是饱和。

T2不可能截止。如果T2截止,那么T0和T1没有基极电流而截止,R中电流将完全流入T2基极使得T2无法截止。此时T2发射极电流流入T0和T1基极使得T0和T1也不可能截止。

网友A:
T2也不可能饱和。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T2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加上T0和T1发射结压降等于电源电压,T2发射极电流会很大,由此T0集电极电流也很大,R上压降很大,致使T2没有足够的基极电流,不能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
实际上,T0和T2之间是负反馈关系。T2发射极电流↑、T0集电极电流↑、R两端电压↑、T2基极电流↓、T2发射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2也不可能饱和。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T2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加上T0和T1发射 ...

“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  您好,这句有点不理解。。。

T2饱和,所以T2的Vce很小,所以T2的发射极电位为VCC-Vce(接近VCC)。所以T1的集电极电位为VCC-Vce+0.6,所以在T2的Vce很小的时候,T1的集电极电位接近VCC,所以T1的Vce很大。所以T1处于放大区。这样分析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  您好,这句有点不理解。。。 T2 ...

3楼 “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 敲错了,应该是 “如果T2饱和,那么T2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

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  您好,这句有点不理解。。。 T2 ...

你这句不对:“所以T1的集电极电位为VCC-Vce+0.6,所以在T2的Vce很小的时候,T1的集电极电位接近VCC”。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T1集电极电位是多少,只知道T1若是处于放大区,其集电极电流近似等于电阻R中电流。T1的集电极接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T1集电极负载有变化的话,T1完全有可能不处于放大区。

网友C:
lz完全没入门。

如你假设,T2截止了,就能从电路中完全取消这个元件么?

就从这点就说明lz对三极管压根不了解,就没法展开讨论。

其他的逻辑就更加不用谈,完全是一桶浆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axingxing 发表于 2020-3-14 15:35 “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  ...

“所以在T2的Vce很小的时候,T1的集电极电位接近VCC”  不好意思,我这里的T0看成T1了,所以都把T1换成T0。谢谢!

网友D:
假定Ube=0.7

对T2,Uce2=VCC-0.7>0.3所以在放大区;

对T0,Uce0=2*Ube=1.4V>0.3,所以再放大区;

对T1,因Ube与T0相同,故而也同T0工作在放大区;

用三管的原因是这样接,稳定了Ube,可以减小厄利电压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也不可能饱和。如果T2饱和,那么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很小,T2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加上T0和T1发射 ...

感谢版主!过了一年,回顾自己的提问,终于能理解您的耐心指点。我在分析的时候,假设T2处于截止区时,就在电路图中去掉了T2,但是这样的分析是不对的,无法反驳假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完全没入门。   如你假设,T2截止了,就能从电路中完全取消这个元件么?   就从这 ...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定Ube=0.7 对T2,Uce2=VCC-0.7>0.3所以在放大区; 对T0,Uce0=2*Ube=1.4V>0.3,所以再放大区; ...

但是,您假设uBE=0.7V,就已经默认三极管不处于截止区,所以您得到的自然是管子处于放大区的结论。似乎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