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专业测试三极管的仪器

楼主:
测试三极管要求精度较高

网友:
晶体管特性分析仪,效果不错,但是你的具体需求是什么?

网友:
半导体分立器件测试系统

网友:
“测试三极管要求精度较高”

分立三极管,再怎么测量,精度也高不到哪里去。一是三极管各项参数受环境影响太大,例如温度变化对参数影响就非常大。二是三极管参数分散性非常大,即使是同一批次的管子电流放大倍数可能差到二倍。

网友:
楼主最好是把测试项目和精度要求详细列出来,否则即使是仪器厂商也不大好推荐。

网友:
三极管测试主要是β值,其它参数在选择型号就确定了,配对当选图示仪。

网友:
说清楚测试的参数和要求的精度,否则问题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