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中所定义的段3的段码是5E吗 我怎么感觉是4F

楼主:
如图中所定义的段3的段码是5E吗  我怎么感觉是4F

dp  g     f     e     d    c    b    a
0    1     0    0     1    1    1    1

网友:
不是段3是数字3  打错了

网友:
按照图片中数码管各段与字节中各位的联系,数字 “3” 的段码应该是 “8F”。

网友:
将a=1、b=1、c=1、d=1、g=1、e=0、f=0、dp=0 填入图中的表2.5.1,得到 10001111B,即16进制的8FH。

网友:
这书可以扔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