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鼓電機啟動噪音

楼主:
Dear all

當輪鼓電機空轉時,此時控制器啟動電機,由於程式需要先進行charge pump的動作,也就是將下臂短路(10ms),此時也造成煞車效果,導致電機發出噪音,請問有何解決方法?

嘗試只進行一次charge pump,當電機速度不為0的過程中,如有在啟動時,都不在進行charge pump的動作,但不知道會造成什麼影響?

网友:
禁止空转,如果不进行charge pump,很可能烧驱动器吧

网友:
因為是滑板車,沒辦禁止空轉,目前測試懷為燒壞控制器,控制器皆為ST的開發板。

另外,如果電流命令太大,也會造成啟動噪音,但太小,給力又不夠即時,請問要如何調整比較好?

网友:
感觉楼主都是一路问过来的。
本来写好了的回复,看到楼主发过的帖子之后,又删掉了。

网友:
目前想測試六步方波,MCU為STM32G431,STM32cubemx做開發,gate driver如上圖所示,PWM為互補模式,請問要如何設定才能讓兩個PWM輸出皆為Low?

网友:
点个赞,分享自己的资料还这么完整,楼主真是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