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换过鼠标微动按键开关的吗

楼主:
不知不觉用坏的鼠标有六七个了,虽然说鼠标不是什么易损件,但是看着这么多鼠标多数是微动开关坏了,就想修一修,比较犹豫的是这种开关好换吗?有换过鼠标微动按键开关的朋友指点一下哈!这也算是低碳生活了。

网友:
只是听说又要打磨,更换时还容易弄坏什么的。就有费劲。主要是想多买点,这么也得弄个运费呀。

网友:
去淘宝买点型号一样地换上即可。

网友:
大概是十多年前了,刚有无线键鼠套装那会,买过雷柏的无线键鼠套装,用了一年之后鼠标坏了,按照型号在电子城买了欧姆龙的微动,没记错的话5块钱买的,是两个引脚那种,直接用烙铁焊上就行了

网友:
我换过静音的 感觉没原来的好  除非你能买到原装的 非静音的要买欧姆龙的 耐用点

网友A:
换过,感觉不如以前好用了。也许是心理作用。现在鼠标也不值钱了,不如直接买一个新的。

网友:
几个坏鼠标拆了凑,不难拆

网友:
可以换,只要找到兼容型号的微动开关。不过好的微动开关加邮费也不便宜了,和买一个新的无线充电鼠标差不多了。

网友:
我是想多买点某宝上有欧姆龙的3、4块钱,买个上20个,坏了就换,我家的电磁炉直到换的不想用了也没用完。现在有煤气了也就不在用了。

网友:
兄弟是真闲

网友:
直接互拆互换呗,既然手上有其它的鼠标。

网友:
直接换微动开关还是比较容易的,不去修微动开关就好。

网友:
好换,就3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感觉不如以前好用了。也许是心理作用。现在鼠标也不值钱了,不如直接买一个新的。

每念及此,就感谢乔布斯,偷了这么好的一个创意,

造出廉价的鼠标,惠及众生。